求助:SolidWorks2014对零件访问时发生了未知错误

楼主(2016-09-19):
如下图,装配体中的一个零件,突然就不能保存了,装配体中其他的零件都正常,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这个零件还保的住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能保存的这个事情, 不过原因不明, 我当时是另存为另保存了一个, 再零件替换. 亲可以试试 不保证有用.

网友:
记得好像遇到过一次,关了重新打开一次出错的零件,不行就重画吧!

网友:
有可能是零件的路径发生了变化或者零件特征发生了改变,重新生成出现了问题。先单独将这个零件打开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这个文件已经损坏了,将它删除,重新对这个零件建模。

网友:
要养成随手定时保持的好习惯,呵呵呵

网友:
将它删除,重新对这个零件建模。

网友:
文件路径错误,可能是文件夹重命名了

网友:
另存,然后装配体中替换实体

网友(2020-01-16):
我也遇到这一情况,另存也无法解决

网友(2021-11-17):
我用的SW2020,也遇到了,非常蛋疼

网友(2022-09-02):
是的,不知什么原因。另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