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孔直径如何在原有尺寸上扩大0.03mm(当边0.15)

楼主(2016-09-19):
一内孔直径在原有尺寸上扩大0.03mm(当边0.015),麻烦请教各位大师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楼主:
求助各位大师,不胜感激啊

网友:
什么形状的

网友A:
磨,车,镗不都可以吗

网友(点评):
是0.03,伙计!

网友(点评):
经常普车1丝1丝的车

网友:
材质软的话用砂纸磨

网友:
1,孔径大小,大小不一样
2,实在找不了刀,先镀上一层再加工。

网友(点评):
镀厚再镗,这个可以有。 尺寸要求高的孔,装配轴吗?那就配轴呗

网友:
为啥没人问 原先孔是多大呢
9.98到10.01不就是铰么

楼主:
2Al材料,用手工金相油石磨,内孔可能会磨椭圆。磨床切削量一般为多少呢?

楼主:
原先孔92.99-93.1,要扩大到93.14

网友(点评):
这直接磨啊

网友:
是什么材料,能不能冷套上一层,在加工

网友:
你只说公差,没说内孔直径基本尺寸是多少?还有零件的外轮廓整体是什么形状,这关乎采用什么加工方式和装夹的问题。

楼主:
基本尺寸93,形状:正方形上开一个圆孔

网友:
自制浮动铰刀呢

网友:
两个办法:1、做把铰刀,手铰;2、做个研磨棒,慢慢磨。

网友:
1,用铰刀。
2,镀一层后加工。
3,加工成大孔,再镶套加工。

网友B:
滚压刀直接滚一下即可。速度快,内孔粗糙度还可以提高。

网友:
0.15的单边!二种方法:
1,等尺寸冲头冲一;
2,用研磨砂加煤油衍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孔92.99-93.1,要扩大到93.14

铰刀就能搞定

网友:
如楼上所说,珩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2Al材料,用手工金相油石磨,内孔可能会磨椭圆。磨床切削量一般为多少呢?

是铝合金吗!四爪校正车一刀就是!

网友:
可以用铰刀铰孔啊

网友:
刚刚分清内外径的我...

网友:
90多的孔,滚压,珩,都可以考虑,要看楼主有什么样的条件,工作多大?

网友:
小孔可以考虑绗磨刀绗磨,大孔可以内圆磨

网友:
珩磨快一些

网友:
用研磨膏研磨吧

网友:
90多的孔,可以用电磨机慢慢打吧

网友:
抛光可以不

网友:
单一一件修复的话,珩磨根本不会有合适的珩磨头,一个珩磨头可能比你的零件还贵了
可以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做一根铸铁的研磨杆,凭手工研磨,可以保证圆度和直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滚压刀直接滚一下即可。速度快,内孔粗糙度还可以提高。

唯一有经验者的回答

网友:
这点余量上床子够呛,手动砂一下算了,要求高就从新来过,只需要保证尺寸也可以先熔覆一层,然后上床子加工到位

网友D:
1.孔的直径是多少?
2.孔的深度是多少?
3.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孔的直径是多少?
2.孔的深度是多少?
3.材质?

还有数量

网友:
没图,啥方法也不管用啊,一句话的问题,很难回答啊,正方形上一个孔,我脑子各种想法

网友:
手工磨削

网友:
滚压头加工

网友(2016-11-03):
引用 网友A:
磨,车,镗不都可以吗

0.03很难吗!

网友:
磨 或者 铰

网友:
呵呵!才发现,是扩大30丝还是3丝哦!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滚刀估计可以,就是慢了点

网友:
做一个一端直径93.15另一端直径92.99的短圆轴,外圆磨光,表面淬火,提高硬度,短轴小端先进入零件的孔内,用压力机把短轴压过零件的孔后,就行了。

网友:
楼主真懒,只说了内径93,图都没有,材料也不知道,都是瞎猜,也不知道是厚壁件还是薄壁件,硬料还是软料。
单边0.015,软料不难,厚壁件上车床补一刀,薄壁件加工中心镗一刀。硬料只能慢慢磨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难以回答,没有图纸和材质和使用环境,怎么做出判断,单纯的内孔增大不考虑别的因素可以加热以达到目的,建议以后还是图文并茂,大家方便交流和学习,以己之石攻他山之玉。

网友(2017-03-12):
这活我们经常干不过余量稍微大一点,6.96-97的孔通到7.01 -02。我们直接拿钻头磨,磨了打个孔测量下 尺寸合格就直接开通。不行就在磨。  还有就是定制一把钻头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唯一有经验者的回答

那种一圈滚柱子的滚压刀杆很贵的,这么大直径的要定做,动则几千上万元。不过滚压确实可行。比镗相对来说要可行。

网友:
可以购买百叶轮在内孔腾一下,或者可以找块80多毫米的圆木板外圆面黏层厚的百洁布,然后你懂得。

网友:
珩磨,估计可以行

网友:
用芯棒或钢珠遛一次

网友:
多大的啊,找一个车工研啊,余量给个0.01就够研了

网友:
可以钢珠挤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衍磨

要看孔径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