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两个大小不一样的孔的金属片自动送料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19):
       各位大侠,有一块上面有两个大小不一样的孔的金属片,需要按孔的大小安装在有两个金属针的基座上,见图片。现在是靠人工插好在上面,特费时间。请问大家有无好方案介绍下。谢谢!

网友A:
什么材质?怕不怕摩擦?有没有毛边?

如果原片很平整,

1.1和1.6的话,孔径相差已经很大了。机加工不是有通止规吗?

把那个思路偷过来,通止规换成牛眼轮再接上接近开关。圆片转起来,顶多嘎达两下,就有了啊。

网友(点评):
大侠的招总是这么与众不同

网友B:
下面的带针的零件使用振动盘,有序排列,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记a位置。
上面的这个片片也是用震动盘一片一片送到一个固定位置,记b位置
做一个XY机械手臂,端部垂直装一个伺服电机带动的转盘,转盘上带电磁铁和细小光束的漫射检测,
转盘移动到b位置上方,转盘转动1圈,根据漫射开关的信号检测,可以知道2个洞洞的位置,
然后下降吸住,上升,转动到合适位置,移动到a位置上方,放下,完成
算一个小思路吧

网友(点评):
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好,但是太复杂了点,成本也高啊。老板都喜欢成本低效率高的

网友:
把薄片放到位---把座往下压--OK

网友(点评):
问题就是如何使两者对号入座

网友(点评):
薄片置入(设有二孔为目标的脱落装置的)振动盘内--坠落到(以薄片外径为导向的)储料筒子内--由筒底的气缸送出机构逐个送出到位。 座子照此思路不讲。

网友C:
震盘震动,有一根直径1.5的轴,就会套住许多金属片;之后这机械动作,转动90度,那小孔必然在垂直的下方,下方处有一直径为0.9的小轴,气缸轻推,推进去。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简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震盘震动,有一根直径1.5的轴,就会套住许多金属片;之后这机械动作,转动90度,那小孔必然在垂直的下方, ...

可以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带针的零件使用振动盘,有序排列,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记a位置。
上面的这个片片也是用震动盘一 ...

一台式机,安个数字量输出板,然后弄俩摄像头,做一个视觉软件,连PLC都省了,速度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式机,安个数字量输出板,然后弄俩摄像头,做一个视觉软件,连PLC都省了,速度还快

复杂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台式机,安个数字量输出板,然后弄俩摄像头,做一个视觉软件,连PLC都省了,速度还快

你有这方面的应用经历吗,挺有前途的

网友:
一台式机,安个数字量输出板,然后弄俩摄像头,做一个视觉软件,连PLC都省了,速度还快
这个主要是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怕不怕摩擦?有没有毛边?

如果原片很平整,

材质是钢,无毛刺,表面镀锌,不怕摩擦。一个基座装一个金属片。
大侠,我想不明白你说的方法呢,求指导!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方面的应用经历吗,挺有前途的

类似的有做过,虽然是我的主意,但视觉插件部分是委托同事写的,所以真有前途的是那个同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质是钢,无毛刺,表面镀锌,不怕摩擦。一个基座装一个金属片。
大侠,我想不明白你说的方法呢,求指导 ...

牛眼轮,只是怕划伤工件给的建议。

牛眼轮,这么小的,在中国不知道好不好找。

我很久以前做过类似的设备,孔径是2mm的。当时就在日本嘛,直接上街买了质量好点的圆珠笔芯,把里面的油洗掉,换成机油,就用上去了。

原片转速不要快,多用多组一起来提高速度。

牛眼轮或圆头棒,前端直径1.6mm以上2mm以内,圆盘转动时,如果遇到1.1mm孔,下沉行程不够,会跳过去。

遇到1.6mm孔时,下沉行程够了,负载牛眼轮或圆头棒的接近开关断电,是圆盘停止转动。

1.1mm和1.6mm的孔上,下沉行程差大概在0.5mm左右,微型接近开关,就可以应付了。

如果工件不怕折腾直接用1.6mm的圆头棒下压着转动圆盘,遇到1.6mm的孔,棒子插进去,圆盘就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震盘震动,有一根直径1.5的轴,就会套住许多金属片;之后这机械动作,转动90度,那小孔必然在垂直的下方,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眼轮,只是怕划伤工件给的建议。

牛眼轮,这么小的,在中国不知道好不好找。

大侠太厉害了!佩服!!!
谢谢!

网友(2017-03-15):
关注中,期待学习好方案。

网友:
整列再定向,定向用1.1到1.6间旋转360来定向,再就随意装

网友(2021-10-12):
最省事的还是机器视觉,我自己学着玩的,垃圾plc一个,57步进一套,电脑一台,再加上机械结构,就可以完成零件定向。其他的交给上料机构。不过编程是个大问题,我做这个用到了C#,plc,视觉程序,触摸屏程序。都是自学的,花点时间3个月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