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尽量减小作用在地基上的力?

楼主(2016-09-19):
为什么说,尽量减小作用在地基上的力?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说的是设备安装打的地基吗?

网友:
在机械设计禁忌中提到,要尽量减少作用在地基上的力。
地基一般由混凝土制成,承载能力较低,这样会影响到设备精度、稳定性等等。所以尽可能不要把加力机构的力作用在地基上。
其实一般我们设备设计的时候,地基一般就是承载重力,其他作用力尽量在设备本身形成力的作用环。

网友:
不完全明白楼主的意思。
打地基,以前见到一些工厂厂房的基建,是把桩打入地下,噪音大,效果可能也不好,明显是作用在地基上的力;后来改进了,见到液压机将桩压入地下,没有了噪音污染;不知现在又改进成什么形式。
而在农村,一般采用的钻桩,钻了一个孔在地底下,再往下面放铁笼,倒水泥沙石。

网友:
这是一个抓自己头发提起自己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本事就有问题,设备一旦确定重量就是固定的,怎么可能再减少呢?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否是想减少地基的压强,因为减少地基压强,地基相对更稳固,对于高精度要求的设备,比如精密机床,精密仪器等,保持其精度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那肯定,否则设备加载时候产生大的作用力将使地基变形,倒过来又会使产生设备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