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零件是间隙配合关系,间隙为0,可以用热胀冷缩方法装配吗?

楼主(2016-09-20):
两零件是间隙配合关系,间隙为0,可以用热胀冷缩方法装配吗?谢谢

网友:
这得看具体情况。一般表面粗糙度高的话,直接压入就可以

网友:
0间隙。一般直接敲就行了。热胀冷缩是过盈配合才用。节约成本。

网友:
外圈稍微加热,轻轻敲入

网友:
这要看件的直径大小了,如果件直径较小可以压入,如果件直径较大,直接压入可能会伤零件表面。

网友:
只要零件本身允许,那怕间隙配合也可以用啊。

网友:
间隙配合,直接压入,或者用木锤或尼龙锤敲入。

网友:
大批量装配?是的话热装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