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网上买不到可换定位销呢?

楼主(2016-09-20):
  在阿里巴巴上搜索“可换定位销”,出来的都是圆柱销,没有图示国标JB/T814.3-1999的这种结构。小弟新手,请大家教我——是不是因为这种可换定位销成本太高或者不好买,所以行业里大家一般改用圆柱销?(网络原因图上传不了,就是《机械加工工艺手册》王先逵版第一卷6-17-页上的可换定位销)

网友:
1.买不到,有图订做吧,估计你用的也不多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这种销子很多厂家都是根据国标有点小改动后产生自已的标准件,所以还是单独做吧

网友:
您需的哪种?有尺寸吗?若是用在挂车上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成本与销量一合,无油

网友:
网上找不到,在五金店找不到的话,估计是没有了,标准件厂都不生产了,量多可以联系标准件厂,不然,只能自己出图制造或订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