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电机选择的个人经验(六)

楼主(2016-09-20):
  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个典型结构的电机计算问题,有两方面内容
  1.是关于此类结构转矩的计算
  2.是主从动轴的选择问题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关于转矩计算的求助帖
http://www.cmiw.cn/thread-469705-1-1.html

  这是楼主当时的求助图,关于这个楼主其实先后问了两个问题,开始问小链轮的轴径问题,后来才问的转矩,关于这个@淡然大侠应该很清楚
  关于这个我当时就给楼主指出两点
  1.楼主给的已知条件太少不该忽略的参数几乎一个没给,没用的又说了一堆,就放了张图“跪求大神算扭矩”
  2.这个结构在设计上有个缺陷

  大家先看看下面几个

  没错就是这个,明眼人这时候都应该知道了,我先把结论和推导过程写在下面
假设以下简图中a、b、c、d各点张力为F1、F2、F3、F4,那么很显然a点的张力F1最小c点的张力F3最大

  各点张力可以利用逐点计算法,每一点的张力等于前一点张力与这两点之间区段上的阻力和
  对于此类结构阻力主要来自于物料的起升,垂直状态下,稳定运行引起构件最大静张力Fmax,可以用近似公式计算
  Fmax=1.15*H*(q+K1*q1)
  K1构件综合阻力系数(这个比较复杂有专门的计算方法、公式,以后分享给大家),这里取K1=1.5
  q1为每米长度构件重量
  q为每米长度物料重量q=Q/3.6*v
                            Q为生产效率,吨/小时
                            v提升速度,米/秒

最后;机械传动复杂多样,我们可能都会多少遇到或见到一些关于主从动轴选择的问题,希望大家把你见到或经历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A:
斗式提升机和那个不大一样啊,要有足够的线速度产生离心力抛出物料的

网友(点评):
那是更复杂一些的计算,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点评):
1.简化方法 2.主从动轴选择, 3.此贴不宜太过扩展开来。

网友(点评):
楼主内行人,此贴不宜展开过多,见谅

网友:
又见斗提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斗式提升机和那个不大一样啊,要有足够的线速度产生离心力抛出物料的

我帖子没看仔细。。。
其实那位楼主选择的驱动轴位置是有问题的,链条松边作为工作边容易出各种问题。。。

网友:
当时被楼主提醒,才猛然警觉:发现这个传动的主动轴应该放在上面才对。
即使回归到链条传动的布置,也应该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帖子没看仔细。。。
其实那位楼主选择的驱动轴位置是有问题的,链条松边作为工作边容易出各种问题。 ...

大侠能说的更详细些吗?容易出现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你下面主动轮的两边链条,因为载荷重力作用都处于松边状态,传动时会脱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说的更详细些吗?容易出现些什么问题呢

看6楼,那个比较详细

网友(2016-10-26):
不错,这个非常有用

网友:
知识  学习中

网友(点评):
希望能帮到你1

网友(2017-01-03):
学习了,大侠,能否接着深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