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丝杆,气缸+导轨优劣性讨论

楼主(2016-09-20):
个人认为,伺服+丝杆适合多位置,精度高,价格高,还可以实现很大的力     价格高体现在是伺服电机也贵,滚珠丝杆也贵,导向轴和直线轴承这些倒还好。。气缸+导轨,如果只用一个气缸的话,只能实现两个位置,但是价格相对于伺服+丝杠便宜了许多,力量大小是固定的,  目前就想到了这么多。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么?
当然了,实际使用什么结构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
这两套机构不再一个层面上,没有放在一起讨论的意义。伺服用的是控制,气动只是给一个动作。该用伺服系统的地方,再贵也得用,没有气动的戏。该用气动的地方用伺服,那就叫zuo。

网友:
感觉没有可比性。完全不一样的工况,用法

网友(点评):
能用气缸实现的,我觉得肯定不会有人买伺服回来。 用伺服+丝杠的,买气缸也无法达到功能。

网友B:
1:伺服加丝杠 可以做各种控制。如 多位置。 伺服带位置反馈,精度高,可以知道当前位置是哪里。伺服可以带抱闸,长时间断电位置不变。速度可以控制,可以按照要求设计加速度曲线,速度曲线。可以恒定力输出。可以将全行程按设计者要求运行,如全行程前半部分快速进给,后半部分慢速进给。也可以设计输出力曲线。比如压装时控制压人力,压人速度。都比较好做。其他的就不说了。
2:气缸。一般两个位置,就算用多位置气缸,也只能有限个点。速度曲线无法控制。只能近似的改变速度,通过节流阀。控制力,如果控制力曲线得用比例调压阀。精度不高。效果不好。

网友:
还有控制部分的价格也不一样。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适用于不同场合,不同要求。我们用气缸要多一些。

网友:
导轨和光轴,直线轴承,,,位置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如果使用多位气缸,可以实现多个位置,不是两个位置; 如果标准气缸配合三位阀可以实现任何位置停,但精度不高;如果是要任何位置,精度又高,可能要楼主说的伺服+丝杆

网友C:
气缸的噪音是不是大一点呢。

网友:
看设备定为好。

网友(点评):
以上位置错了。抱歉

网友:
完全根据定位要求选择!单位置定位气缸多位置的丝杠!

网友:
伺服+丝杆除了可以精确定位外,还可以控制移动过程速度,气缸+导轨这点是没法弄的吧。

网友:
各有利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伺服加丝杠 可以做各种控制。如 多位置。 伺服带位置反馈,精度高,可以知道当前位置是哪里。伺服可以带 ...

还有运动惯性冲击,伺服运动曲线可以按某个运动曲线来设置加减速,负载能力是气缸不可以比的;反观气缸只能靠缓冲器来减速,运动速度远比伺服低。

网友:
每种传动方式都有它特定的应用条件,就这两种传动而言,没有可比性,如果能达到功能的前题下,原则上选择成本优先的方式,土豪随意

网友:
还有加速度,稳定性之别

网友:
没有可比性吧。能用气缸的,肯定不会用伺服电机和丝杆,价钱差距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的噪音是不是大一点呢。

价格占很大优势啊

网友:
  看楼主发的, 了解了一下,

网友:
几乎没有可比性

网友:
实在不行汽缸丝杆导轨一起上啊...好多精确定位举升就是这么搞的啊...

网友:
气缸的惯性大   缓冲不好调

网友:
厉害的是楼主直接用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杆干活都没有意见

网友:
这没法比吧 都不是一类东西,有同步带、多楔带、齿轮齿条传送跟这有可比性

网友:
用处完全不一样啊。。。。气缸和伺服

网友:
光一个私服驱动就比气缸成套设备贵了,怎么比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
那看你使用要求了

网友:
具体用啥得根据实际条件。精度高还用伺服好,(技术面)。价格实惠用气缸,看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套机构不再一个层面上,没有放在一起讨论的意义。伺服用的是控制,气动只是给一个动作。该用伺服系统的 ...

网友:
没法比较,看需求吧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伺服驱动和电缸还有比较的余地。

网友:
cangzhoumj: 各有利弊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