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olidWorks软件中的动画教程

楼主(2016-09-20):
求一个SolidWorks软件中的动画 教程 谢谢

网友A:
一般solidwork书的高级教程都有,去图书馆也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solidwork书的高级教程都有,去图书馆也行呀

谢谢,,目前不用 simulation,只是简单的动画演示。。买的高级教程里面没有提到动画

网友:
看看软件自带的例子,再自己摸索下,简单的就可以做了。

网友:
以前我用UG曾经做过制作仿真的视频。这个sw的仿真教程,网上应该很多的。

网友:
简单的,软件自带教程就够用了,复杂的SolidWorks较难做,不好掌握,先从自带教程开始吧,学完了就上路了。

网友:
有事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