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通过节距定工位,如何实现1mm的准确度

楼主(2016-09-20):
环形链条传动中 通过节距定工位的准确度 要求1mm 如何实现啊

补充内容 (2016-9-20 10:32):
  如果误差放到3mm内    还有就是整体公转的速度不块 大约最大也就是 12米/分钟吧 还有就是 我不需要全位置都精确定位 只需要链条工位走到直线段约2米的某个区间内需要精确定位  当然 期间链条主传动不会停止

补充内容 (2016-9-20 10:33):

网友A:
加感应器,锁死机构或者直接上个电磁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感应器,锁死机构或者直接上个电磁刹车

链条传动不停!!!

网友:
链轮涨紧足够。的前提下,在有明显特性位置加减速用传感器。再加零点传感器。再加2个精定位传感器。电机一定用伺服。
控制逻辑,零件到减速传感器进行减速,捡到合理的匀速时 过零点传感器给PLC ,PLC记录此件位置,根据实际运行经验,再次减速并走到到设定位置。通过2个精定位传感器反馈是否到达位置(因为链条长时间使用会被拉长,所以就算用伺服也可能会没到位置,所以必须加精定位传感器的原因),如果没到,可以判断出来,伺服进行补偿。直到两个精定位传感器都亮。就可以实现1mm 以内的定位精度了。
这里说的只是传动方向。
如XY都需要1mm以内。最好再另外加定位气缸。XY都能保证0.5以内。

网友(点评):
我好像理解错了。我解答的是用链条如何能在一个工位保证定位精度。不是每个工位间距保证不超过1mm。

网友B:
直觉这个难度不小。长,重。
不知节拍?
采用优质链条是必须的,且需要预拉跑合。工作中链条会逐步伸长,需要调节机构。单单热胀冷缩就是个不小的量。
每个工位或者间隔一定工位,再设置定位机构。楔形块定位比较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觉这个难度不小。长,重。
不知节拍?
采用优质链条是必须的,且需要预拉跑合。工作中链条会逐步伸长, ...

5l楼 说的没错  如果误差放到3mm内 你说的楔形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就是整体公转的速度不块 大约最大也就是 12米/分钟吧

网友:
传动间隙都不只1mm吧

网友C:
要求行程位置处加设一个与主动轮同步的过渡轮--OK

网友(点评):
过渡轮控制定位

网友(点评):
与主动轮同步的

网友(点评):
过渡是一种广义说法,其实就是从主动轮处用同步带把动力传过去的轮子。

网友:
有离合装置,有刹车装置,光电开关控制,应该可以实现。
但1mm的精度,链条应该不行吧,会有间隙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行程位置处加设一个与主动轮同步的过渡轮--OK

你好 你的建议很好啊 但是怎么解 我没接触过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行程位置处加设一个与主动轮同步的过渡轮--OK

我在线等啊

网友(点评):
照我的话去改进就是

网友(点评):
你再把这个轮子安装在目的地。

网友:
难度不小!

楼主:
还是不太懂啊 能画个草图棒我理解1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线等啊

还是不理解怎么加过渡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行程位置处加设一个与主动轮同步的过渡轮--OK

你好 关于链轮的  如何增加1个定位的过渡轮呢??请赐教

网友:
这么重的工位头,悬臂这么长,建议做成转盘式,做成转盘式后自转及定位都好解决。

网友(2020-10-28):
这个机构很像链式刀库,你加个棘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