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关心一下表面渗锌如何?

楼主(2016-09-20):
随着绿色环保的推进,表面处理中的镀锌工艺,逐步被渗锌工艺所替代。请大家不拘一格地来探讨一下:渗锌工艺、设备、自动化、工装、品质、标准、检验方法、包装、技术溯源。。。。。。

网友:
深过一次…那次是为了增加耐磨性能…

网友:
同一个零件哪个工艺成本低?

网友(点评):
如果成本太高,也难以推广。

网友:
看零件使用要求和环境吧
我们公司产品结构件基本选用热镀锌、少量配合件镀彩锌、标准件表面必须达克罗处理

网友(点评):
电线杆就是热镀锌,防锈30年。

网友:
没有听说过渗锌,应该价格很贵吧。我们一般用热镀锌。

网友(点评):
在铁路上已经强推

网友:
没听说,求科普,,陈本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