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淬火价格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6-09-20):
如题:齿轮齿面高频淬火价格是怎么算的,现在有一批大齿轮坯件需要加工及热处理7 r9 N2 y( \" v. N

网友:
齿轮加工接触较少,楼主可以向专业齿轮加工厂家询价。

网友:
面积或者重量   哪个钱多,厂家就选择哪个, 我猜

网友:
讲重占多数,另外单独针对性地讲数量(其实还是讲重量)。

网友:
可以按照工时在加材料乘以一定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算重量或者面积,还要看复杂程度

网友:
简单的按斤算。    要求严的也一样,    区别在与  批量是一个价    小批量价格是批量的两倍价格甚至三倍。   批量在热处理行业值重量

网友:
追一下  电镀 也是同样看厚度和重量       至于价格 要看你的位置来定   这东西不贵。  重质量建议你选好的热处理 不然直接影响加工精度和整体同轴。行内话  你问他热处理几次 是水还是油,时间多久,。  他的回答是二次是水,那多少是靠谱的。 假如开口就是热砸就不靠谱。很少外行人管热处理叫热砸,这么叫的很外行, 要观察他回火的环境,假如是露天你要小心了,热热的零级哪怕沾上一滴水,他都会变的质。一个零级240-280之间,过了加工不动少了变形。不懂可以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