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内孔锥度多少

楼主(2016-09-20):
问问一下大家车床主轴内孔锥度常用有几种,多少度,有木有列表

网友:
都是莫氏锥度。查查设计手册或者看看各厂家样本。

网友:
普通车床主轴内孔锥度,一般为莫氏锥度,如莫氏3#~莫氏5#,一般视轴外径而定,可查看具体型号车床的说明书。。

网友A:
多用7:24的锥,莫氏也用

网友:
普通机床全部莫氏,加工中心7:24锥度占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用7:24的锥,莫氏也用

车床主轴的内孔基本上都是莫氏锥度,从未有过7:24的,也有少量的是公制圆锥.因为车床内锥一定要有自锁性,经常要在无后拉力的情况下,充当轻切削的夹具体使用,所以必须是满足自锁性能的圆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用7:24的锥,莫氏也用

铣床上边用7:24用的比较多吧,车床上边大多是莫氏锥度,CA6140上边是莫式6号,尾座是莫式五号。也有的主轴用5号,尾座用4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