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CAD制作齿轮参数表

楼主(2016-09-20):
首先打开【齿轮参数表】命令用来绘制齿轮参数表。
      执行【齿轮参数表】命令方法如下:
      ● 单击菜单栏中的【常用件】→【齿轮】→【齿轮参数表】命令。
      ● 单击【常用件】工具栏中的按钮。
      ● 在命令行输入【CLCSB】。
      执行本命令后,弹出【齿轮参数表】对话框,如图5-25所示。对话框中的各项内容介绍如下:

图5-25  【齿轮参数表】对话框

点击【提取数据】按钮后,对话框关闭,命令行提示:
      请选取齿轮<回车退出:>
      选取齿轮,之后对话框又重新弹出,被选择的齿轮数据显示在几何参数、公差值、齿厚量表格内。
      在“几何参数”、“公差值”、“齿厚测量”表格中双击左键可以将该行数据自动添加到右侧的“标注参数”表格内;用鼠标右键单击数据区可以放大显示数据;在“标注参数”内双击左键可修改参数内容;点击右侧小黑三角,可以向上或向下移动选中的数据;在“标注参数”区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参数表编辑菜单,如图5-25所示,可以添加新行、删除该行、清空参数,选择“清空参数”后,标注参数表格内的数据被全部删除。
      注:(1)点击“几何参数”表格中“配偶图号”,此时在标注参数表格内显示配偶图号及齿数(如表格内有大齿轮齿数,此时齿数表格内显示为小齿轮的齿数;如表格内有小齿轮齿数,此时齿数表格内显示为大齿轮的齿数;如大、小齿轮齿数都没有,那么需要用户自已添写齿数)。
      (2)任意点击“几何参数”表格中的“中心距”或“公差值”表格中的“中心距极限偏差”,将在“标注参数”表格内添加这两项的数据。
      (3)任意点击“公差值”表格中的“公法线平均长度极限上下偏差”或“齿厚侧量”表格中的“跨侧齿数”或“公法线长度”,此时在“标注参数”表格将自动添加跨侧齿数、公法线长度和极限上下偏差值这三项的数据。
      点击“参数设置”按钮,弹出“设置齿轮参数表”对话框,如图5-26所示,用来设置齿轮表的各项参数。

图5-26  “设置齿轮参数表”对话框

 当对话框中各参数确定之后,点击“确定”按钮,之后,命令行提示:
      请点取插入点<回车退出>:
      在图中点取表格插入位置,参数表自动生成,命令结束。

网友:
又学知识了

网友:
谢谢,我每次都用一个固定表格,把参数填上去。

网友:
涨知识了,以前都是算好了之后直接画一个表格填进去。

网友:
SOLIDWORKS只需要输入模数,齿数,配对轮齿数,变为系数,压力角,螺旋角等参数点击计算,几何参数,公差值,齿厚测量就会自动生成,同时会自动生成计算报告,齿轮参数表直接调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