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懂这个真空法兰

楼主(2016-09-20):
这个跟真空腔体贯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保持真空室内气密性不会降低

网友:
在气胀轴内有类似结构。

网友:
腔体做一个法兰,把这个拧上去,中间加上密封圈,O型或矩形都行

网友(点评):
自己还要再做一个法兰啊,我以为要焊接

网友:
表示木看懂?

网友A:
你真空腔体内真空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空腔体内真空度是多少?

10-30pa

网友:
焊接也可以,但是焊接之后,你没办法更换了

网友(点评):
哦 好的 谢谢大神

网友:
密封做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