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为什么会出现点蚀?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9-20):
·点蚀是闭式齿轮传动常见的损坏形式,一般多出现在靠近节线的齿根表面上,发生的原因是齿面脉动循环接触应力超过了材料的极限应力。  在齿面处的脉动循环变化的接触应力超过了材料的极限应力时,齿面上就会产生疲劳裂纹。裂纹在啮合时闭合而促使裂纹缝隙中的油压增高,从而又加速了裂纹的扩展。如此循环变化,最终使齿面表层金属一小块一小块地剥落下来而形成麻坑,即点蚀。
·点蚀的危害: 点蚀后齿面被破坏,造成传递不平稳和产生噪声,点蚀是齿轮的主要失效形式。
·解决办法: 合理的选择齿轮材料和热处理工艺,加强润滑和提高安装精度。

网友:
齿轮点蚀是齿轮失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材料、热处理工艺、加工精度及表面光洁度上面去做处理,如是是高速转动应用,最好是选择箱式密封,机油润滑的结构,这样会提高齿轮的使用寿命

网友:
在齿轮箱里的齿轮的寿命比较长,比如男装摩托车的波箱里面的齿轮,很长寿,基本很少坏的,摩托车报废了,可能齿轮箱里的齿轮还是好的;我想很可能润滑条件比较好。

网友:
“裂纹在啮合时闭合而促使裂纹缝隙中的油压增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表面微观冷作硬化层的孤岛效应,正象积刀瘤道理一样。

网友:
主要还是实际受力和工况的把握问题,再加上实际应用材料和选取的理论材料有偏差,最后又由于热处理不到位综合造成的。好点的解决办法就算,取值大一些,储备量多一些。

网友(点评):
你见过点蚀没?

网友(点评):
我就见不得你一本正经的胡扯。连楼主的帖子都没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