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设计到结构设计

楼主(2016-09-20):
请教各位大牛:
1:一直想不明白包含自由曲面的产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2:一般的工业设计软件的模型都是无参数的,而我需要整个产品的三维视图,即,我需要将工业设计的外观模型导入我的工程CAD软件进行产品的内部结构建模,想问问怎么做到的?

网友A:
1,专业工业设计有专门的软件来做这些曲面。
2,你的设计方法是top down, 外观尺寸有了,内部按照结构设计来分配空间。一版是将工业设计给的模型或者曲面导入设计软件,stp,iges文档都可以导入,然后做成实体,按照功能分割实体不同部分,进行详细设计,听说要在空间内部做好零件之间的连接接口。同时要留好与外部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专业工业设计有专门的软件来做这些曲面。
2,你的设计方法是top down, 外观尺寸有了,内部按照结构设 ...

谢谢您的回复,我之前表述的意义不是很明确;如下:      A:已知,很多消费电子产品追求造型,因此,通常是工业设计人员创建好了产品的外观模型(假定其满足结构要求);这时,设计进入结构设计阶段;       B:工业设计人员通常使用的是能够自由的表达创意的软件(我知道Rihno),这类软件通常是构建的“无参数”模型——即,只有形状,但没有参数;
问题:
1:假设能将无参模型导入工程CAD软件,那么,也就是说,结构设计需要首先就需要我利用CAD软件对该无参模型进行重构为有参模型?
2:“制造产品”时,是否任何曲面都必须是有参数的?很多复杂的曲面,我认为是不可能是有参数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出来的?——或者说,现在的模具行业能够根据我给予的无参数模型进行开模?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自由曲面,在三维直角坐标系里面,曲面的每一个点都有其三维坐标,即xyz坐标值,建模后,数控机床就能进行精确的加工。
至于建模,现在的三维软件都能相互通过一些格式进行导出和导入实体。

网友:
1,你看到的曲面多半是注塑,烧结,冷成型出来的,五轴加工中心也就能简单做些有参数规则的曲面
2,个别工业设计软件还是可以导入像UG等这类三维软件的,至于约束尺寸提前也是要有的

网友:
产品如果是机加的话,你学习一下UG编程,就有了答案

网友(点评):
评第2条: 1 ”一般的工业设计软件的模型都是无参数的,“(此话欠妥。应该是都带有参数化建模模块的。) 2 ”模型导入CAD软件进行产品的内部结构“。你得借助3D软件转换成CAD才行。

网友: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网友(2017-08-22):
有时需要更改三维软件及二维软件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