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管道布线时,不能生成零件的选择配置

楼主(2016-09-20):
各位大神求助啊!!!

solidworks 软件,在装配体中加入rout库里面的 slip时,直接就卡住不动了,什么选项也做不了  也不会生成以下选择配置的图片,求各位大神帮小妹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我是装上routing插件的时候有时候会直接卡死,都拖出零件了还会卡死的情况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6-12-12):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请问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是否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770927932

网友(2017-03-20):
我也是直接卡死了 连对话框都没有出来 solidworks就不动了 又人遇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