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轴心曲线画出来,怎么生成3d模型

楼主(2016-09-20):
图中的线条是凸轮滚轴的轴心轨迹,请问SolidWorks要怎么操作才能生成模型呢。我的想法是将线段结点倒角变成光滑曲线,然后扫描切除,但是到不了角。用扫描一段一段的扫描切除再倒角又会失真,请问怎么生成光滑的凸轮面呢。我是用一个面去扫描切除的,这种扫描的做法跟实际是不一样的,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凸轮滚轴是在槽里面走的,请问怎么真实的模拟出实际凸轮面呢??

网友A:
凸轮各个导程之间的连接,光滑一些比较好吧,而且扫描特征的话,轨迹也是需要连续光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各个导程之间的连接,光滑一些比较好吧,而且扫描特征的话,轨迹也是需要连续光滑的吧。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生成光滑的曲线啊....

网友:
SOLIDWORKS不知道怎么玩,PROE有一个环形折弯功能,先在平面将曲线槽扫描出来,再进行折弯,可以得到圆柱凸轮

网友:
UG是算好作用半径,作法向截面曲线,然后双拉扫掠,

网友(点评):
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软件应该有个共性,启发性会大的。正象学了英语再学其它外语那比没学过的快捷多了。这是一;另一个,我学过UG,再学3DMAX那就切身体会了。

网友B:
包覆命令。把平面图形卷到圆柱面上。然后扫描切除。

网友C:
用包覆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已学习,这个技巧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覆命令。把平面图形卷到圆柱面上。然后扫描切除。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那么我用包覆命令之后然后选择刻印,然后根据刻印曲线”转换实体应用“,然后画一个圆柱体进行“实体扫描切除”,但是扫描的时候他老是说“路径在实体扫描中必须完全相切”,平面的所有线段我都有倒角了,难道是平面倒角然后包覆到圆柱面的时候就变成不光滑曲线了??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包覆命令,就可以了.

你好,我是通过画出滚轴的轴心轨迹然后进行“等距实体”,选择包覆其中的蚀雕命令,蚀雕的方向是圆柱体的径向方向,这样是不是正确的?实际生产中滚轴的轴心是不是保持水平的。看着有点怪怪的那个凸轮

网友:
我也是醉了,你这叫凸轮曲线?请问你这曲线怎么出来的?随手画的吧,你的曲线是几次样条的,次数越高,越平滑,冲击越小。你曲线对了,就随便画了,有很多种画法(当然我说的是直动凸轮,摆动的另说),可以用扫描切除,也可以先扫描曲面,在等距,最后加厚实体,分割,切除。

网友(点评):
有能力也希望能谦和点。莫装逼。眼里看到别人的优点,身边都是好人。眼里看到别人的缺点,身边都是坏人。。。。。。。。。。。。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只是问你这个是怎么画的,并且你问的问题我也回答了,你跟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想要怎样?别老把别人往坏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通过画出滚轴的轴心轨迹然后进行“等距实体”,选择包覆其中的蚀雕命令,蚀雕的方向是圆柱体的 ...

可以用等距实体,因为两边的交接处的R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画的线就不光顺!怎么拉出光顺实体?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C:
用包覆命令,就可以了.

元帅您好!包覆做出来的凸轮,能和凸轮随动器进行“相切配合”吗?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