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二维网格划分求助

楼主(2016-09-20):
使用ICEM CFD进行结构网格划分,二维轴对称模型,取一半进行划分,划分结束后,输出网格过程中报错,文件不能导入Fluent中。求大神指导。

原始模型

原始模型

模型树

模型树

Block映射图

Block映射图

报错文件

报错文件

网友(2017-07-11):
检查导出的时候是不是勾选了3D,另外导出的时候 换个求解fluent v6或者ANSYS fluen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