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坯机旋转不到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9-20):
找不出问题原因,老是出现旋转偏差问题,求教高手解疑!

网友A:
可以说明一下排查了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个机床的旋转原理,控制旋转角度的方式等。旋转不到位是每次在固定的地方还是随机的。

网友B:
阻力太大。解决方法:快到位这尾段减速度调小(减得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明一下排查了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个机床的旋转原理,控制旋转角度的方式等。旋转不到位是每次在固定的 ...

旋转部分采用的是,伺服+减速机带同步带控制,有些地方更换回转支撑好了(期间换减速机,电机都不行),有的换回转支撑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坑能是同步带的问题,或者机架稳定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明一下排查了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个机床的旋转原理,控制旋转角度的方式等。旋转不到位是每次在固定的 ...

随机的,比如刚开始回零后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回位不正了,工作时候是转90度然后回来,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力太大。解决方法:快到位这尾段减速度调小(减得慢点)

现在尾段就是减速

网友(点评):
减得少一点

网友(点评):
时长或速度,单独变还是一起变,反正都可以应变。

网友A:
个人第一反应是同步带被拉变形了。你可以用粉笔啥的给同步带、带轮等做个记号看看。具体表现是你的旋转盘不能到位。你可以看看你各级输出每次没到位时是不是在同一位置。

网友A:
还有若是伺服电机的话这么成熟的东西应该不存在电机转不到位的问题。

网友C:
1,不要,靠“软件”去控制转动角度,总会越差越多的
2,靠“硬件”如限位开关更可靠

网友(点评):
3.要软硬结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若是伺服电机的话这么成熟的东西应该不存在电机转不到位的问题。

遇到过某国产伺服,快速反复动作时候定位看心情

网友:
看来跟楼主是同行业的,不过我们没做码坯机
实在不行就用传感器定位然后减速,或者每次回原位的时候都执行复位,不让偏差累积
计算下惯量匹配,再用好一点的伺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不要,靠“软件”去控制转动角度,总会越差越多的
2,靠“硬件”如限位开关更可靠

电机用硬限位,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某国产伺服,快速反复动作时候定位看心情

用的埃斯顿伺服

网友F:
传动系统可能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动系统可能有间隙。

怎么避免?消除

网友(点评):
先检查问题在哪里。消间隙方法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埃斯顿伺服

建议换松下、三菱之类的试试,就整机而言没有贵多少。有钱的话用安川反正现在让我再用国产伺服是不放心了

网友:
首先看看是用什么来传动?其次找到影响传动链精度的因素,对症下药。

网友:
楼主如果想定位精确,检验安装一件接近开关,这样可以把误差定位到很小的范围之内。一般的旋转精度要求都能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用硬限位,没听说过!

人家说的 限位开关 到位给信号  不是硬限位

网友G:
“伺服+减速机带同步带控制,有些地方更换回转支撑好了”;如果更换回转支撑的就好了,那可能是过载了,过载造成了转动角度误差;先排队这个。
除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其他问题造成,同步带传动,过载后可能会损坏同步带,检查,更换。

网友H:
用普通电机,用转台支撑,用传感器,用气缸定位

网友H:
楼主你是哪里的啊,我以前做过码坯机,这种结构就两个位置,用油缸旋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伺服+减速机带同步带控制,有些地方更换回转支撑好了”;如果更换回转支撑的就好了,那可能是过载了,过 ...

更换回转支撑刚开始还行,过一段时间就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是哪里的啊,我以前做过码坯机,这种结构就两个位置,用油缸旋转就可以

郑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普通电机,用转台支撑,用传感器,用气缸定位

qq376959688 欢迎指教

网友:
QQ不在线啊

网友A: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没有呢 呵呵,欢迎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第一反应是同步带被拉变形了。你可以用粉笔啥的给同步带、带轮等做个记号看看。具体表现是你的旋转盘不 ...

好的 谢谢

网友(2019-05-28):
长期修理码坯机,确定一下,机械长时间在多粉多湿多油环境工作,负荷会发生变化,参数重新设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