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气缸应用异常

楼主(2016-09-20):
SMC回转气缸上方安装方板,旋转180度工作,
1)方板以及方板上方部件共约9kg。
2)回转气缸30缸径+直径8进出气管。
3)外置缓冲器ACA12-10低速型。
4)外置缓冲器距离旋转中心半径115mm。

方板以及方板上方部件工作旋转到位时,出现回弹,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1。缓冲器给弹回来了
2,缓冲器选型问题,缓冲器安装问题。

网友:
明显你有缓冲,没调好硬限位

网友:
位置没有调好的原因,多调几次,然后定位准确,防止松动。

网友:
速度过快,8的管接头用调速阀(节流阀)了没有啊,

网友:
产品重,惯性力大,你用缓冲器相应加大,气压肯定又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综合对抗”力场“。整个传动链上都有可能出现毛病。为止建议:把气压、绥中半径都往下调到正常区段。

网友:
怀疑是缓冲器问题,可先拆了,试机,有没有回弹;若没有的话,就检查是否缓冲器安装问题;如果拆了缓冲器仍然有回弹,那就可能与缓冲器无关,与旋转气缸有关,加个调速阀,控制一下速度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目前已经调好了。是采用可调节力值的缓冲器配合调节回转气缸的调节螺丝,慢慢调节到适合位置,现在运行已经很稳定了,谢谢。

网友(2018-11-21):
这个速度快了很难找到临界不回弹的临界点吧。。

网友(2019-05-12):
感觉是缓冲选着有问题吧,加上气压大导致的吧,相应的增加一个调速阀,并调整好缓冲位置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