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激光下料为什么低于板厚的孔做不了

楼主(2016-09-20):
RT,钣金部的总是和我说激光下料低于板厚的孔做不了,只能给你打个点,也问过他们,问了半天也没具体给我解释清楚,说记住就行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更耗能还是机器精度不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钣金这方面不太懂,求大神解答下,O(∩_∩)O谢谢

网友:
有这一说么? 没听过

网友A:
可以割出来,但是表面质量很差,据说对激光头有一定的副作用,厂家大多不愿意做。有一次厂家疏忽,把我的给割出来了。8的板割了4.2的孔,基本用不了。

网友(点评):
4.2的螺纹底孔。

网友B:
能切,但是表面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割出来,但是表面质量很差,据说对激光头有一定的副作用,厂家大多不愿意做。有一次厂家疏忽,把我的给 ...

那估计是这个原因之前有一次我在旁边看了,给我做的样品,3mm厚的板M3的底孔(2.5mm)也能割(孔比板厚差的不多的话也能割),割这种孔据钣金部的说也很费力,割的速度很慢,而且光束能量要加大。所以我产生疑惑了,钣金部长一直很强硬,说是割不了的~问原因么也不肯和我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切,但是表面很糟糕

应该是这个原因,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割出来,但是表面质量很差,据说对激光头有一定的副作用,厂家大多不愿意做。有一次厂家疏忽,把我的给 ...

割小孔是十万个不愿意的,大孔是可以的。

网友:
小兄弟,就此一头轧进去,我正等着你说:我能!

网友:
激光焊接和切割,其基本原理是激光光束把目标部位加热使其熔化,切割还要把熔化的部分吹走。
激光光束的能量分布是一个空间函数,在每一个轴向位置,距离轴的位置越近,能量越强,为指数关系。为了定量,取能量等于轴心位置的一个百分比,形成一个区域,一般为圆形,这就是这个轴向位置的光斑大小。这个光斑的大小沿轴向是变化的(远场按锥形处理,发散角为毫弧度级),在某一位置最小,叫做束腰直径。偏离这个位置,光斑变大。光斑变大,能量就分散。
其余的我也不懂了。
谢谢!

网友(点评):
我是外行。既然楼主说孔径和厚度有关,估计是类似机加打孔中的长径比问题。应该从激光切割原理上分析原因。顺着层主的思路深入分析,应该能得出结论。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设备原因造成的。据说一般来说市面上的激光切割设备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切割1:1的孔应该都是可以做到的,孔径越大越好切割,能力不足的设备切割小孔时会出现圆孔不规则,断点残留太多等现象,目前进口设备能力最好的可以做到板厚1/3的孔。

网友:
冲床加工: 因为受力面积和孔径根本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在厚度3mm的冷轧板上冲2mm的孔,需要0.75吨左右的压力,让直径不到2mm的冲针承受,对模具自身的要求比较高,容易断针。

激光加工:切割小于板材的小孔一般会出现这个问题,小孔不圆,内部有烧的情况,再就是锥面比较明显。机床(只针对大功率激光切割机)在加工小孔时不是采取爆破穿孔的方式,而是用脉冲穿孔的方式,这使得激光能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过于集中,将非加工区域也烧焦,造成孔的变形,影响加工质量。这时应在加工程序中将脉冲穿孔方式改为爆破穿孔方式,加以解决。而对于较小功率的激光切割机则恰好相反,在小孔加工时应采取脉冲穿孔的方式才能取得较好的表面光洁度。所以在使用激光切割机时,要根据不同的功率选择不同的穿孔方式。

网友:
行走问题,圆弧行走由于是双坐标渐变,进给速度会很低,半径越小速度越低;而想要穿透板材,激光束能量已定,就会形成能量聚集,过烧面积加大,表面粗糙度,加工的形状都会有偏差,特别是会影响后续机械加工工艺,攻丝,铰孔等。楼上说的让俺又学到了。

网友:
简单点说,切割都需要引入线,孔太小,引入线就短,尤其是厚板,会造成爆浆

网友(2017-01-19):
好吧  看了后大概知道了几点原因

网友:
学习了,我们做回来的钣金小孔的位置都是有个点,然后要在钻床上钻孔和攻螺纹

网友(2021-04-13):
激光切割厂家直径小了都不愿意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