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缓冲器选型

楼主(2016-09-20):
1.在油压缓冲器的选型时有一个参数不太明白,“最大有效重量”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用总能量计算得出的当量重量吗?
2.如果油压缓冲器仅当作缓冲,限位是机械限位,那么还要考虑这个“最大有效重量”吗?
不太明白,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这里的“最大有效重量”是否可以理解为最大阻抗力

网友:
极限载荷。这类产品大都是通过台商倒腾过来的,表达上有差异。

网友:
估计应该与最大载荷有关,比如说工作在这个最大重量之下才能正常缓冲,载荷比这个大就失效了,之类。

网友:
油压缓冲器的叫法实际上不算严谨,“Shock Absorber”应该是油压吸振器,其作用是吸收冲击能量,使得撞击物迅速停止且没有反震或反弹。
Effective weight,也就是最大有效能量,包括冲击动能(Kinetic Energy)、外力做功(Propelling Force Energy)、单次循环做功(Energy per Cycle)、每小时做功(Energy per Hour)。
缓冲器作用是用于吸收能量,如果选择的偏软(偏小),或撞击频率过高,将会导致负荷过大,影响缓冲器寿命。因此,很多客户会额外增加缓冲器机械限位,但这和最大有效重量并不冲突。因为有时候不需要缓冲器完全压缩到位,而螺纹调节又不一定精确,机械限位会更简单有效。

补充内容 (2018-5-30 09:29):
硬撞击只是在不需要完全缓冲的情况下使用,但也需要考虑最大有效重量,否则缓冲器会过载破坏掉。
水平直线缓冲,速度越快,能量是平方增长,选型怎么会越小呢?

网友(点评):
意思是有外部的机械限位套,就不用考虑最大有效重量吗?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水平直线缓冲时,为什么速度越大反而需要的缓冲器型号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