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切片软件Cura的最新版2.3 Beta版

楼主(2016-09-20):
众所周知,Cura是当前3D打印领域中很流行的一款开源切片软件。如今,Ultimaker又推出了Cura 2.3 Beta版(适用于Windows和Mac)。像之前一样,它是免费的。

Cura 2.3 Beta版的主要改进

速度:STL装载速度比之前快10到20倍,切片速度略有提高。 改进了的时间估计:时间估计更准确,其精准度提高了10%。 多挤出支持:支持有多个挤出机的3D打印机。 自定义机器支持:新的自定义机器插件允许您更容易地更改机器设置。对于缺乏经验的用户而言,该版本的安装启用更复杂、更困难。 改进了的位置工具:通过手动输入位置的数值,能更精准地放置对象。 改进了的分组:可以改变已被分组的对象。在一组中或合并对象中选择一个单独的对象,像往常一样对其进行编辑。然后按Ctrl +单击,编辑就完成了。 增强的文件管理:可以看到并跟踪对配置文件所做的更改。 改进了的设置可见性:可同时看到多个设置,“Visibility Overview”设置表明为什么一个已被选中的设置不显示在边栏中。 可选的G代码机器前缀:可在首选项中禁用G代码前缀,这意味着在3D打印机显示屏上不会出现“UM2”。 打印重量估计:这是一个新功能,可以估计打印重量和长度。
  • 自动导入配置:所有Cura 2.1的安装配置能被自动导入该版本的安装中。

Cura 2.3 Beta版提升了的切片功能

填充改进:该版本有两种填充类型——四面体和立方体,二者沿Z轴在所有方向而改变,以此在各个方向上获得更均匀的强度。填充密度也可以被改变。打印速度更快,使用的材料更少,而打印对象能保持同样的坚固度。 外壁偏移:当外墙线宽比喷嘴尺寸更小时,将一个偏移应用到外墙被打印的地方,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表面质量。 增强的结合:“No Skin”选项可以彻底检查填充,以避免顶面出现裂痕。 Z跳:不能通过平移来避开之前已打印的零件?Z跳功能可以避免碰撞,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表面质量。 表面和壁重叠:“Skin Overlap”设置允许将表面纹理和壁重叠在一起,从而实现更好的粘附。 控制初始层行程速度:设置初始层的行程速度,从而减少挤压机将打印对象从打印床上拉起的风险。
  • 支撑底部:这个新功能复制了的支撑顶部这一功能。
Cura 2.3 Beta版的漏洞修复和细小变化

漏洞修复:在该版本中,用户能很快识别出漏洞。我们所做的主要漏洞修复有:

删除组合对象 复制组 架桥 窗口上第一次运行的拖放 线路距离是实际的线路距离 具有多重操作的撤消和重做 后处理插件
  • 重叠修正

细小改进:现在您可以在床层降低的地方调整速度。我们也移除了打印对象(一次打印一个)顶部的弦柱,同时在更多情况下应用结合功能来获得更好的路径。填充厚度现在支持网格填充。

沟通改善:现在消息会显示30秒。如果您尝试保存到一个锁定的SD卡,您将得到一个新的通知。即使切片完成后,您也可以查看引擎日志。在保存G代码(Save G-Code)按钮附近有一个新的警告图标,而最近使用的文件夹会被记住,主文件夹不再是默认文件夹。

支撑:支撑结构在每层上产生,且不会超过突出区域,支撑顶直接在网眼下面生成。

维护和设置:Ultimaker Original+的打印床水平和检查程序可以在不再次添加机器的情况下运行,并且可以一次性添加多个“每个模型设置(Per Model 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