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内侧折弯怎么做?

楼主(2016-09-21):
方框是一个整体,两侧由内向外折。板厚1.8 Q235B,外框尺寸330*290 折弯高度17,求各位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
很简单的折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大侠给说透啊,新手估计

网友:
平板-凸缘就行啊,内折的位置两端把间隙留出来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是担心加工厂加工不了吗?

网友:
这个设计对工艺不太讲究。办法有三:一、修改设计,分片做完焊接合成;二、做冲模,冲压;三,把折弯机的下模割断,长度与翻边部分相等。

网友A:
折弯上模与下模长度与折弯内边长度相等。

楼主:
谢谢各位,我懂了。调好下模就行了

网友:
做个简单手冲模从中冲折完成。如果有批量,那上25t小冲床更爽

网友:
用分段下模

网友:
我们厂做过、好多类似的

网友:
直接折  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为什么用Q235B,一般冷板不是Q235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Q235B,一般冷板不是Q235A吗

而且还是1.8厚的,好像,,,

楼主:
原图设计是1.8的,实际1.8的板材国内比较少见,由于适用场合需要,要有冲击性能的材料,故选择Q235B

网友C:
同理  可以做的

网友(2016-11-08):
关键在下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理  可以做的

大侠 我想请问一下 这种结构 对于钣金加工来说难度在哪里呀 随之而来的 加工费用大概会贵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 我想请问一下 这种结构 对于钣金加工来说难度在哪里呀 随之而来的 加工费用大概会贵多少啊

折弯定位麻烦一点,折弯角度不能太小,太小会与固定下模的工作台碰到。 在加工范围内的话,没什么难度。要是数控折弯机就更简单。就是多几次折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弯定位麻烦一点,折弯角度不能太小,太小会与固定下模的工作台碰到。 在加工范围内的话,没什么难度。 ...

材质是铁的还是不锈钢的呀  是什么上面的门 啊  做下来大概多少钱 我看看要是合适的话我们的机箱改版的话可以应用一下

网友:
空气增压设施箱体的门,单件价格不清楚,这没有难度,是直接按整套计价。大概14/Kg。材质铁板。

网友(2017-12-19):
看来被解决了  ,感觉不算难

网友:
Albert.tang 完美解释哈

网友(2018-07-20):
用窄的刀具

网友(2018-08-23):
下模分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上模与下模长度与折弯内边长度相等。

专业

网友(2018-11-30):
很简单的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