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所示的箱体用什么方法画?

楼主(2016-09-21):
图一中的箱体,是图二的两个折弯件焊接成的,
那么图一这种箱体是用建模来画,还是先用钣金画两个折弯,在建模里加上其他部分呢?
图二种的红圈里部分都需要焊接的。

网友:
都有。你自己喜欢用那一钏表达方式都可以。但原则上钣金用钣金模块来做吧。

网友:
完全钣金画,
大框折弯后加边线法兰,自动形成斜的切边,很智能(solidworks)

网友(点评):
蚁侠,弯边后中间的缝隙咋弄?还有,能不能一次多选几个变,每次选边还要草图,好麻烦!

网友(点评):
中间的缝隙只能补焊了,可以一次多选

网友:
SOLIDWORKS软件完全可以画出来。方便快捷

网友:
用一个一般概念回答你的问题:有了计算机之后,设计过程中传统上叫做“画图”的事,逐渐被“建模”的叫法取代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趋势?从根本上说,就是在计算机提供的虚拟环境中,模拟现实世界中设计对象的实现。所以,按照这个想法,一个产品,你打算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建模,建模的过程一方面是表达设计对象的结构,也在验证工艺是否可行。所以,放弃”这个东西怎么画“这样的想法,改为在虚拟环境中把东西做出来。

用一个反例说明问题:画一个绝对的数学意义上的空心球,对任何3D软件和它的使用者来说都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现实世界中怎么实现,至少是一个让工艺多少有点纠结的问题。作为设计者,画这个空心球毫无意义可言,给出可行的结构和工艺方案才是该做的事。所以:怎么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做。

网友(点评):
理解深刻,怎么做,决定怎么画。

网友:
那箱体看起来很古老了,那时只凭模型师傅手艺而成。你要画,那只有逆向建模。3D软件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俺们这个手工作坊正在做的东西,不古老 (✿◡‿◡)

网友:
这个看个人习惯了,都无所谓,能正确表达意思就行

网友:
要看贵司的bom表如何出,如果这种焊件不需要单独的子焊件图和明细表,并且明细表不需要导入EPR,则使用多实体钣金建模即可。
如果贵司的焊件需要出单独的子焊件图和单独的零件名称及图号,明细表也要导入ERP,则老老实实使用装配体建模方式,好处是能轻捷建立明细表

网友(点评):
俺们这个作坊根本涉及不到啥bom,哈哈,不过大侠说的对,我现在最疑惑的就是这些相关联的东西咋弄,小作坊根本接触不到。

网友:
先用钣金建模画出零件图,然后装配在一起,出焊接工程图。

楼主:
多谢诸位的指点

用突出块、弯边做了下面的箱体,但是红圈里的间隙怎么搞?
Q235 4t折弯半径4mm,焊接助理-平头对接焊搞不明白额。。
源文件:http://pan.baidu.com/s/1geMZhUb

网友:
呀,小失控发帖了,我来告诉你哈:
先不管其他的,直接折弯两次像这样再用框选的方式选择因重合被挡住的尖子,倒角尺寸要略大于内宽
然后就好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我研究了半天才想到可以这样做的,嘿嘿

网友(点评):
兄台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 O(∩_∩)O哈哈~

网友(点评):
没干出来的时候不敢出声啊,谨言慎行,[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