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之间如何自锁

楼主(2016-09-21):
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相连,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自锁?丝杠和螺母之间能否实现自锁?有没有大神了解

网友:
有带刹车的步进

网友:
刹车和自锁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A:
步进电机上电后,就会有自锁的力矩,一般是静止的电流比工作(转动)的电流要小很多,防止电机过热。这个电流是可以通过设置更改的。
如果是要防止断电时的转动,就看下有没有带刹车的(伺服一般两种都有型号),或者是加装电磁抱闸器。
机械结构上,尽量做好平衡(加装平衡块等)。

网友:
在滚珠丝杆另一端安装一个 电磁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上电后,就会有自锁的力矩,一般是静止的电流比工作(转动)的电流要小很多,防止电机过热。这个电 ...

滚珠丝杠的螺母和丝杆之间如何实现自锁呢,需要螺母带着质量块移动到一定的位置,然后螺母和质量块就不能动了

网友B:
丝杆和螺母的自锁?上电后丝杆都动不了,为什么螺母会动,最多也就是丝杆和螺母的轴向间隙吧?

网友B:
你是H鹏飞么?你的ID和我同学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和螺母的自锁?上电后丝杆都动不了,为什么螺母会动,最多也就是丝杆和螺母的轴向间隙吧?

螺母绕着丝杠的一端做回转运动,由于离心力的存在,螺母肯定会动的,可靠性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H鹏飞么?你的ID和我同学的很像

认错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母绕着丝杠的一端做回转运动,由于离心力的存在,螺母肯定会动的,可靠性太差

不知道丝杆可以这么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
根本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构,我就在瞎说

网友:
换伺服电机句可以了

网友:
想自锁就用梯形丝杠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说断电后自锁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据我所知,有带抱紧功能的直线导轨的,直接在导轨上做文章不是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