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锻后缺陷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2016-09-21):
材料是 4340ESR
用的是电渣锭
是痂皮还是氧化铁皮 ??
目前还没有检测内部有没有

网友A:
1.有种大师远去的感觉,谁能说到根上!
2.件不小,用在哪的?估计也是让步使用的货

网友B:
我觉得一个给材质关系,另一个就是锻的艺; 这两个都可以改变锻件前的塑性,后者通过加热时长,锻压的次数调整好,如果还有问题那多数是材质的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模具的问题了,这个部件应不会是模具的问题.我觉得材质和工艺都有可能,可以通过调整工艺来排除是不是工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种大师远去的感觉,谁能说到根上!
2.件不小,用在哪的?估计也是让步使用的货

零件规格:Φ1025.5×Φ900×143
锻件规格:Φ1042×Φ882×159
具体用在哪里不清楚  我们需要做到的是符合客户的性能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材质的问题,氧化皮都是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一个给材质关系,另一个就是锻的艺; 这两个都可以改变锻件前的塑性,后者通过加热时长,锻压的次数调整 ...

不是模锻,材质用的电渣锭  其他材料没发现这种问题,在锻造过程中没有锻压直接冲孔碾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材质的问题,氧化皮都是表面的

现在这种缺陷是氧化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缺陷是氧化皮吗

有点像是痂皮

网友D:
我是外行 会不会是温度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外行 会不会是温度低了

不会吧  为什么温度低会产生这种效果

网友:
如果是氧化层 是否可以隔绝氧气  表层温度低了 脆性大也容易脱皮吧    我并非弄这个的 只是从物理的角度分析下 你根据这个思路处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