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延时开关选型

楼主(2016-09-21):
有没有一种开关?按下通电0.5S左右后自动断电,不重复。

网友A:
楼道里声控的,触摸的很常见,就是你这0.5S的时间,估计也不难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道里声控的,触摸的很常见,就是你这0.5S的时间,估计也不难调整

没查到这么短时间的。

网友:
有,定时开关。好多的

网友:
机台那报警灯删改一下也不会超过0.5秒

网友B:
时间继电器,0.01s的那种。

网友C:
楼主要的是一种开关,不是楼上说的时间继电器。但是如果找不到这种开关的话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组合做一个,只是体积略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0.01s的那种。

我也找到了这种,可以调时间

网友:
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一种开关,不是楼上说的时间继电器。但是如果找不到这种开关的话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组合做一个, ...

那看来这种开关是找不到的了;按下开关,0.55秒后,再动作的普通按钮开关应该没有的了。

网友:
花几块钱自己搭个电路

网友:
现成的估计没有,空气阻尼式的开关估计没有,就是类似于老实热继电器的那种估计没有,至少我没见过,

网友:
- {! h# J) `! P  A: c时间继电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