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自定义属性中的材料如何添加?

楼主(2016-09-21):
solidworks自定义属性中的材料如何添加?举个例子,我想将红色电木加进去!欢迎大神解惑!

网友:
很简单,先保证库里有,新建库,自定义材料。

网友:
模型树那边右击材质-编辑材料-从库里面找到木头-添加到收藏夹(就在刚才的面板中有收藏),然后右边这就有了。

网友A:
你右边的属性选项卡里的材料应该没有链接到sw材质库
在这里更改材料,设计树的材料是不会变更的
正确做法是将属性选项卡模板材料属性链接到材质,如下图

这样设置设计树的材质和选项卡的属性是同步的
你需要添加红色电木,只需要在材料库中将红色电木添加到收藏就会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右边的属性选项卡里的材料应该没有链接到sw材质库
在这里更改材料,设计树的材料是不会变更的
正确做法 ...

我的sw材质库没有红色电木这种材料,看到你们的回帖,我明白先要添加。
属性选项卡里的材料也没有链接到sw材质库。这个我也会改正过来。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