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标准件名称叫什么

楼主(2016-09-21):
如图,别人那弄来的。。但是那个旋转座叫什么名称的。。专门用来控制电控面板,真不错。。

网友:
机床吊臂,悬臂,
各种结构都有,没统一型号,各家不一样

网友:
你不是说了叫旋转座

网友:
关节支座,非标件,之前用在设备上装显示器比较多

网友:
关节支架之类的,许多场合都见到。

网友:
什么叫标准件?什么叫外购件?什么叫外协件????必须分清楚!!!!!行话都不懂,!!!!

网友:
统称也就是悬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