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速驱动型AGV克服地面问题

楼主(2016-09-21):
请教AGV设计大神,差速驱动AGV在地面坑洼的情况,可能出现单侧轮着地,另一侧不着地情况,甚至全部不着地情况,在转弯时影响精度问题,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克服,单纯利用减震可以做到吗,具体设计减震的这个思路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哈哈,我设计时候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设计时候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求指点

网友:
差动是不是应该实时修正,精度关键还得看引导吧

网友(2016-12-22):
我觉得减震比较好。

网友B(2018-04-26):
差速驱动独立减震,越障能力很强的

网友C(2018-08-18):
引用 网友B:
差速驱动独立减震,越障能力很强的

比履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履带如何?

履带当然是很好啦,看场合使用啊,比如特种机器人会用到,一般工业的AGV会受空间限制,场地也没有那么的坑坑洼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