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带锯床锯切铝合金,粘屑,锯条寿命短

楼主(2016-09-21):
用带锯床锯切6061铝合金棒料时  锯带粘屑  锯条寿命也短

用的乳化液冷却的

锯带速度在200m/min  进给速度大约在170mm/min

不知道有没有也在使用带锯床锯切铝合金的同行 指点一下啊....

是冷却液选用的不好,还是速度匹配不行呢

网友:
会不会是锯条刀刃参数不适合加工有色金属?

网友:
锯条也有不同型号,不同材质的,所针对的是锯不同材料。在乳化液不改的情况下,铝材料偏软,粘性高,所以惧料速度可以适当放慢。

网友:
锯条的种类使用情况不一样  选择合适的锯条

网友:
做一个布轮装上即可,但一定让锯齿带动布轮,

网友:
在空位加设毛刷装置

网友:
锯床自带刷轮的,你用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