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夹紧节拍求解

楼主(2016-09-21):
目前有个方案是砂轮片包装的,要求实现自动化上下料包装。砂轮片外径400,厚度3.2,重0.96kg,客户要求的生产节拍是每2.6s内把5个砂轮片放在板链线上,套膜封切收缩。我打算采用6轴机器人上料。就怕机器人速度跟不上,不知道是否可行?能用并联机器人实现吗?PS:原来的生产线是2个人上料(一下子抓5个放),3个人套膜,现在想做成自动化的,不知道可行不?

补充内容 (2016-9-21 14:51):
是一次将5片垒叠后一次热缩包装

补充内容 (2016-9-22 14:57):
另外就是客户目前采用板链线输送,节拍较快,能否换成滚筒或者是倍速链输送?

补充内容 (2016-9-26 09:35):
砂轮片上有商标,不能用推送机构推送,否则会刮花!

网友A:
采用凸轮机构,很快

网友(点评):
定位不好。这种上料方式凸轮没办法实现吧。

网友:
一次抓取三个砂轮片,才有可能达到这个节拍。

网友(点评):
现在的结构。机器人运动的距离太远。抓3个也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凸轮机构,很快

凸轮机构?具体是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发个帖问下,比神马机器人高大上多了

网友(点评):
你发个帖问下,比神马机器人高大上多了

网友B:
首先一点,6轴机器人的节奏100%跟不上,因为我用过很多种小型机器人,并联的速度理论上可行,其实如果二个人能解决的,你用机器人,客户肯定不接受的,机器人的价格高,并联的比6轴的更贵!
还有你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一个套内是装几片,来料是怎么样的!  个人认为,你可采用三轴的结构,由伺服来驱动,成本与结构也方便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
我看后觉得用你现在的机器人单次抓应该是满足不了。2.6S很困难。那只有多做几组夹爪。如分成4组。在Holder区能把砂轮片每5个一组定好位。然后Robot来取料。10.4S一个周期就可以保证了。用Spider可能CT可能也达不到。0.5S要取一片。得跑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一点,6轴机器人的节奏100%跟不上,因为我用过很多种小型机器人,并联的速度理论上可行,其实如果二个 ...

补充一下:一个套5个,来料是一堆堆砂轮片放在木托盘上,有2个人负责上料(每人一次拿5个砂轮放在板链线上),然后让后面3个人套上胶膜过收缩机加工。
另外,客户没有硬性要求,他意思是先让我们做方案,再评估。他们迫切希望能省掉5个人,能用上机器人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条件不是很明确,是一次将5片垒叠后一次热缩包装,还是一片片的包装,时间不够就只能将现有耗时长的工序再进行分解或增加通道来实现

网友(点评):
一次将5个叠起来

网友C:
要想提高速度,最好一次抓取多个,假如一次抓取25个,然后每次放5个,这样速度就大大提高了。(多个爪一组分别爪取是简单的办法,但是占用空间)
需要增加测量数量传感器,以及能一次放5个的结构,然后程序需要判断,不是5的整数倍时需要特殊的处理。另外放工件的托盘要特殊设计托盘本身安置在地上要能准确定位,工件安置在托盘上也要能准确定位。当然你如果采用视觉的方式就不需要定位功能了,但是成本剧增,处理速度也会增加。并联机器人,你这个活动范围感觉有点儿大,不合适。
关键,你怎么套膜?

网友(点评):
一次抓25个容易实现,后来要分开每次放5个难做到。由于客户那边是采用板链线,速度太快,没法子开开停停放物料

网友(点评):
下次抓25个的时候,节拍就跟不上了,所以,要在前段拆分动作。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用6轴机器人。难道还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操作吗?从图片上看,怎么的也用不上六轴。 难道预算严重的花不完,就想上高大上的机器人。那我建议再配上视觉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用6轴机器人。难道还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操作吗?从图片上看,怎么的也用不上六轴。 难道预算 ...

也觉得6轴机器人过了

网友:
感觉这种有必要用到机器人去?我觉得来料斜着放在皮带机上方让其一个一个滑到皮带机上,然后一个一个落下,够5个移开并包装

网友(点评):
板链机速度很快,不能停,像你这样子弄的话节拍跟不上

网友E:
用机器人放砂轮片并且完成包膜?确定只是利用机器人手臂?

网友:
一次取5个

网友:
小六轴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提高速度,最好一次抓取多个,假如一次抓取25个,然后每次放5个,这样速度就大大提高了。(多个爪一组 ...

不用频繁起停输送链啊,放料时候输送链停,然后机器人放5次就行啊,。
一次放5个的机构,应该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点评):
输送链不能停,停下来生产节拍就跟不上,还不如人工去做呢……

楼主:
这是我今天想到的新方法,只画了下面一处,上面一处跟下面是一样的,求各位评估一下吧

新想法

新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机器人放砂轮片并且完成包膜?确定只是利用机器人手臂?

不一定只用机器人,但最好是结合机器人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今天想到的新方法,只画了下面一处,上面一处跟下面是一样的,求各位评估一下吧

这样机器人的意义何在,你直接把5个锯片推到输送链上,就不用机器人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今天想到的新方法,只画了下面一处,上面一处跟下面是一样的,求各位评估一下吧

你倒不如直接把料放到输送线上方,然后自动放料,一次5片。
一堆料从底部推料到输送链上,一次5个

网友(点评):
节拍是个问题,原有的包装输送线是链板线,不能开开停停的,人手取5个放到治具上要2.6S完成。另外砂轮片上有商标的,不能刮花,所以取料也只能是垂直取料,不能推送料到输送带上。

网友F:
供料部分用旋转式载料台+Z向丝杆+伺服电机,上料二轴机械手用气缸+滑轨即可,卡内孔用三抓气缸,降低成本。输送带用PVC输送带即可。包装用卷料的PVC透明热缩膜。连续包装,无暂停时间,大概节拍时间为2.4S左右。只需一个工人定时上料,下料的话可做个机械手,垛码到栈板上。工作过程间歇式的也可,节拍时间大概是3S.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到用这种方式的,为了避免节拍不足,多设几个上料工位,应该是可以的。收缩部分的输送带正在考虑能否改成其他的,目前是采用链板线的,不好放料,只能用CCD检测定好位置去放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供料部分用旋转式载料台+Z向丝杆+伺服电机,上料二轴机械手用气缸+滑轨即可,卡内孔用三抓气缸,降低成本。 ...

你还是放好袋子后再把砂轮片放入袋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放好袋子后再把砂轮片放入袋子里面?

先放好砂轮片5片,再给砂轮片套上胶膜。

网友:
感觉重新设计套包装流水线就行了,用机器人,感觉大才小用啊,6轴机械臂只不过是可编程操作,方便以后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只用机器人,但最好是结合机器人应用。

自动化包装链

网友G:
干嘛不采用弹夹结构?一次推出五片料出来,再搞个顶升转载机构就可以了,最多用两个弹夹就够用了,简单而且速度也快,造价又便宜

网友:
一.来料怎么定位爪取,通过CCD视觉捕捉吗,是否可以对来料进行些要求限制、二.夹爪怎么确保刚刚好爪5个及爪牢固,不在运动过程掉下来、三、是否有必要用6轴、不是搞个6轴上去就感觉高大上,关键是要实用经济

网友:
5片2.6s,即1片0.5s左右,楼主并未给出搬运的距离,且从外形尺寸上看,个人建议仅需要三轴机器人就足够,满足升降、平移、横移三方向即可。现在市面上此类机器人较多,比如Scara、桁架机器人之类的,或者四轴的圆柱坐标机器人也可,用六轴机器人,精度浪费,速度难以满足,价格高,很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不采用弹夹结构?一次推出五片料出来,再搞个顶升转载机构就可以了,最多用两个弹夹就够用了,简单而且 ...

砂轮片表面贴有商标,推出去有可能会刮花,故只能是夹取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