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机械的油箱的容积大小如何计算?

楼主(2016-09-21):
行走机械的油箱的容积大小如何计算?

网友A:
楼主所指的是液压系统的油箱?

网友:
如果是,可以参考以前的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117

网友:
油箱容量与系统的流量有关,一般容量可取最大流量的1/3~3倍。另外,油箱容量大小可从散热角度去设计。计算出系统发热量与散热量,再考虑冷却器散热后,从热平衡角度计算出油箱容量。
1、不设冷却器、自然环境冷却时计算油箱容量的方法如下。
在液压系统中,凡系统中的损失都变成热能散发出来。每一个周期中,每一个工况其效率不同,因此损失也不同。
当忽略系统中其他地方的散热,只考虑油箱散热时,显然系统的总发热功率H全部由油箱散热来考虑。
2
行走机械液压油箱容积
力士乐提供的公式V=1.2~1.25(Q/3~Q/ 5+ Qg)
式中:Q——为泵总流量
Qg——为单作用液压缸容积

网友(点评):
我设计也是3倍以上,空间允许5倍都有过。总之能在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指的是液压系统的油箱?

是的

网友B:
1.行走机械的液压系统大多闭式带风冷,
2.按3#提供的地址去看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行走机械的液压系统大多闭式带风冷,
2.按3#提供的地址去看吧,没问题。

问下,我这个泵的流量为35L/min,该选用多大的油箱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1.确定容积是个系统的事,泵的流量只是一个重要因素 2.还要开你系统的复杂程度,散热,甚至管路的长短大小等,有散热器肯定还要考虑器的问题 3.液压原理图拿来我看。

网友:
移动机械的液压油箱容积一般取得比固定机械的小 在3倍泵流量左右

但容量选取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1.液压油箱的布置空间有多大、布置位置的通风环境以及周围是否有发热源(如发动机);布置空间比较大的话尽量油箱容积取大一点(散热条件好),通风环境好的可以取小一点,布置位置应尽量避免较高的发热源(如发动机附近),如果散热环境不好需加散热方案

2.要考虑油缸管路的容积和容积差,比如单作用缸,多级缸的容积差就比较大   容积差是需要靠油箱的容积来补偿的 否则油箱会出现油缸全部推出时油箱里没有了,或全部缩回时油箱溢油的形象

网友:
 1.确定容积是个系统的事,泵的流量只是一个重要因素
2.还要开你系统的复杂程度,散热,甚至管路的长短大小等,有散热器肯定还要考虑散热器的问题
3.液压原理图拿来我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下,我这个泵的流量为35L/min,该选用多大的油箱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行走机械的液压系统大多闭式带风冷,
2.按3#提供的地址去看吧,没问题。

帮忙看下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液压原理图,图片替代原件符号,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
1.这叫示意图,
2.算了,看你这除了热交换器,还有蓄能器,还有几个外接接口,泵是35L/min给你个也只能给个大概数了100L_150L油箱总容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