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21):
如图所示,红色的为杆件,一端可以延槽端滑动,另一端推动转动点绕圆心旋转,当左端受力为F时,转动点的受力还是F吗,个人我觉得方向还是水平推力,有没有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转动点的会有一个切向力和一个经向力

网友(点评):
恩,是的,是不是这个F本身分解形成的?

网友:
那个红色的杆件,不管形状多复杂,都是理论力学中定义的二力杆,两端的力:1、大小相等、2、方向相反、3、力的作用线为两个力的作用点的连线。按这个规则可以推导出其他的力。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不过这个力应该方向相同吧

网友(点评):
复习一下二力杆的概念吧。

网友(点评):
非二力杆。那个杆就不可能平衡。

网友(点评):
非二力杆,二力杆两端应为铰接,能自由旋转

网友(点评):
好吧,回头画个力分析图再来讨论。

网友(点评):
请各位看9#

网友:
是F力和沿着“左端点”和“转动点”的连线组成力的平行四边形,F沿连线的分力。可是,从您的结构简图来看这个“左端点”怎么会受到一个F力呢?

网友(点评):
左端点由一个水平推缸推动,驱动力应该是一个水平力呀

网友:
不是F了,参见理论力学刚体做平面运动

网友:
别管是匀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这个杆都有个加速度吧?

网友:
假设某个时刻机构阻力很大,圆周运动停止,此时整个机构静止,F作用力最大。槽对杆会有个垂直于槽方向的作用力,以F的作用点为参考点,整个杆做力矩平衡,可得铰链点的力是指向F的作用点的。连杆上只有3个力,一个水平一个垂直,还有一个斜着的,应该好算了吧?

网友:
转动点受力  一个沿红色杆件方向  一个沿圆心与转动点连线方向   一个是类似于支座的东西对转动点的作用力

网友:
矢量法图解

网友(点评):
推杆的推力是水平的,但是在F端分成了垂直和水平的分力是不,那么如果F这个点向下移动10mm的话,所需的推力是增大还是减少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地啊你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