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红色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21):
红色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谁能告诉一下

网友A:
推测某个值      半径20.7时取10.32
                     半径30.0时取15.95

网友B:
圆角为20.7时,图示尺寸是10.32,
圆角为30时,图示尺寸是15.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某个值      半径20.7时取10.32
                     半径30.0时取15.95

这里的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角为20.7时,图示尺寸是10.32,
圆角为30时,图示尺寸是15.95?

这个吗

网友:
某处到R20.7的边缘线距离是10.32
某处到R30的边缘线距离是15.95
类似于某处到拔模面的上下边缘的距离;

网友:
R20.7圆心的水平方向位置在离顶点10.32的地方;
R30圆心的水平方向位置在离顶点15.95的地方。

网友:
标准不一样,外国的图纸看起来就费劲。
这里应该是二个尺寸,二个不同的地方吧。要看懂整张图纸才行,而且最好读懂图纸后画出其三维造型。

网友:
还有别的信息吗?看不出来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