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螺母如何保证其可靠性

楼主(2016-09-21):
如何保证螺母在丝杠上位置不动,保证其可靠性,有没有大神做过相似的设计,求指教

网友:
1.静止的时候用夹紧装置抱紧丝杠或抱紧螺母
2.要有互锁防止憋死

网友A:
记得以前看过是在配套直线导轨上加锁紧装置

网友:
滚珠丝杆螺母里面很复杂的,沟槽里填满滚珠,精度高,一般人就不要动它了。
以前我曾经动过一个,滚珠掉出来了,被人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看过是在配套直线导轨上加锁紧装置

怎么加的啊?麻烦想想描述一下吧

网友B:
有导轨锁紧器,我发过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导轨锁紧器,我发过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可以看看。

是手动自锁那个吗,我这里导轨是在装置里面的,手动不行

网友(点评):
不是手动的,是用气来控制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的啊?麻烦想想描述一下吧

直线导轨钳制器标准件,有手动、气动、液压的。外形和安装方式都和滑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