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限制上面的零件绕着z轴转动

楼主(2016-09-21):
如何限制上面的零件绕着z轴转动,加工工艺是铣两个耳朵的四个面

网友:
分度盘可以吗?

网友:
锁紧分度机构

网友:
允许的话,底面打二个定位孔销。
否则,只能上四轴了

网友:
你们都当卡盘是摆设吗?而且零件的结构有待调整

网友(2017-11-18):
看看先 拿威望 顶一下 应该不会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