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学习笔记记录贴

楼主(2016-09-21):
**上个帖子打开一连串显示不出来的图片,重发一次
**帖前说句话:这是个记录贴,目标是一只记录着直到很niuB了,但是我自己都不信能坚持记录下来。

接触UG也有一个多月了,由于工作的需要和以前其它三维软件的基础,学习起来还算比较顺利,目前建模出工程图都还没啥问题(当然仅限工作内容范围内的,复杂曲面建模啥的还是心虚的),但是都是碰到什么不会的就问问学学,学的东西不够系统,有的当时知道了怎么用现在印象已经模糊了。遂想记录点什么,方便以后翻阅也能分享其他朋友,同时遇到不会不懂的也能方便请教(UG的功能着实强大,很多好的功能由于能用其它命令去完成而被忽略,也是可惜)。
定义角色
这是个挺好的东西,在用户里建立一个自己的角色,然后在里面定义的东西比如快捷键界面这类的东西都可以在换电脑的时候保留,不用担心设置的快捷键只能在自己电脑上使用。
鼠标拖动的快捷键
拖动鼠标右键·按住Ctrl+shift+左键/中键/右键都会出现对应的快捷方式。
  • 单独拖动右键:视图/模型着色等的快捷方式;
  • Ctrl+shift+左键:特征建模方面的…
  • Ctrl+shift+中键:绘制草图(非草图模块下的)…
  • Ctrl+shift+右键:同步建模快捷…
  • 更改快捷设置:定制—快捷键—视图(customize—shortcut—view)定制里面内容丰富的很,需要好好学……

草图
  • 完全定义时草图颜色不会发生变化,草图下方的提示栏会显示“草图还需要几个约束”或者“草图已完全约束fullyconstrained”;
  • 草图里的20种约束
  • 共点、点在线上、相切、平行、垂直、水平、竖直、中点、共线、同心、等长、等半径、固定、完全固定、定角、定长、A(point on string)、B(Non-uniformscale)、C(uniform scale)、D(slopeof curve).
    • 前面16种或者13种常用,后4种暂不理解,求教导;
    • 固定意味着位置固定,完全固定意味着形位都固定;

    窗口切换:
      给各个窗口定义快捷键,定制—键盘窗口定义快捷键—指—okcustomize—keyboard—window—shortcutkey—assign

    **再加句话:明明很多软件都有中文版,公司还都是英文版,给我的学习增加了成倍的难度,这也是为什么记录的笔记里有些英文,有的是学学英文,有的是平时说的习惯。

楼主:
Web browser
输入本地路径可直接打开图片等文件,或者直接拖入也可,但pdf是在外部打开。

创建点
常用方式:自动判断、现有点、控制点、象限点、端点、交点……
Between two points同Marc between node/point

基准面
备选解(alternate solution)很好用,只要在逻辑上确认可以创建,在备选解里就应该能找到想要的;
View plane(屏幕所示平面)在其它软件好像没有,某些地方应该好用。

装配体里的布尔运算:
        在装配体环境里将零件A wave到零件B下,这样在零件B中就存在了零件A的link,这样就可以在零件B的环境下进行布尔运算了,隐藏tool后就可以了。这种方法比较麻烦,而且零件B下会有link存在,模型特征树看着会不爽;
        用装配体切割(assembly cut)命令,可以直接进行布尔运算,但是运算完之后只在装配体里存在一个assembly cut进程,零件A和B自身都不发生变化,如果想要提取布尔运算后的模型,需要export成STP啥的,这样参数就会丢失,更要命。
        第三种有待开发……

网友:
我觉得学习三维软件,就是要多画图,熟能生巧;有问题如果有人问,学习会很快。

网友:
ug的布尔运算很强大,楼主深刻体会。

楼主:
  • 去参数

  • 在实体或片体中移除参数,形成一个单独的实体. Menu—edit—feature—remove parameters…(remove all parameters from asolid or sheet body, producing a non-associative body)
  • 简化零件,加快在软件中的运行速度,减小零件大小;
  • 保密,类似于exportSTP,用于客户供应商间的交流;
  • 现在去参都是整体去参,怎样做到去除部分实体的参数?未解。或者什么情况下可以移除部分实体的参数?

  • 凸台、腔体、垫块

  • 三个命令几乎都可以用基本的拉伸+倒角来完成,操作和修改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无知地吐槽下。
  • 对于致力于简化特征树的人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 为什么凸台叫boss?

  • 材料

  • Tool—assignmaterial—library material/local material
  • 定义材料后不会改变模型的颜色,在view—edit object display (Ctrl+J) 中设置颜色显示;
  • 定义密度menu—edit—feature—soliddensity
  • ……

楼主:
  • 显示和隐藏

  • 隐藏: Ctrl+B
  • 反转显示和隐藏:Ctrl+shift+B
  • 显示:Ctrl+shift+K
  • 全部显示:Ctrl+shift+U
  • 显示和隐藏:Ctrl+W
  • 立即隐藏:Ctrl+shift+I

  • 将草图设为内部

  • 为了简化设计树,可以将草图设为内部,就不会在特征树中显示(经常在出图时要隐藏草图很烦);
  • 直接创建拉伸旋转等命令时默认将草图设为内部。

  • 简单曲面

  • 四点曲面:no license(shit)
  • 有界平面:boundry plane\建模补平面应该好用,但也仅限于平面\模具设计时分模好用,暂未用过;
  • 曲线成片体:sheet from curve

网友:
其实真心很少用草图

楼主:
1.        Import assembly to teamcenter—选择对象和文件夹即可,然后更改ID和名称(可以在本地完成工作后传入TC,不用忍受TC那个龟爬的速度);
2.        N-side surface 通过空间曲线造曲面,有时挺好用;
3.        建模思路,每一步不要留坑,会坑死。

楼主:
  • 草图和任务环境下的草图

  • 任务环境下的草图:进入草图环境,类似CAD,整个绘图环境都是二维平面命令,老版本中只有这种草绘方式,适合绘制复杂草图;
  • 草图:在三维环境中的草绘,现在的三维软件基本都有的功能,老版本还做不到。功能与任务环境下的草图一样,更倾向此草绘;
  • 空间曲线:据说高手都不用草图的,有机会试试。

  • 工程图—字体

  • 支持XN字体和系统字体

  • 视图

  • 剖视图:不可单独绘制剖视图的痛,因为要存在父子关系,不然无法知道剖切面在哪;可以创建两个图纸页,将不想显示的父视图放在另一个图纸页上。

  • 工程图模块

  • 与模型在一个文件内的工程图(非主模型的工程图):如果模型更改,切换到制图需要点更新;
  • 与模型不再一个文件内的工程图(基于主模型的工程图):文件分开管理,好用。

  • Utilities:实用工具

楼主:
  • Item 项目、物品
  • Group

  • 简化导航器,方便管理,属于锦上添花的功能;
  • Format—group—featuregroup 格式
  • 将测量结果放到组里可以方便查看,好使的。

  • 使用测量时选择显示尺寸就会在模型里显示测量结果,也挺好用。
  • 另存为step:将你档案里面包含的几何体特征都进行转档处理
    导出step:档案多了选择的功能,可以单独选择转换某一个几何体,导出来的档案在使用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