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纸标注14齿的,那个结构叫什么,如何绘制

楼主(2016-09-21):
请问图纸标注14齿的,那个结构叫什么,如何绘制!很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那是花键,矩形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花键,矩形花键

谢谢!

网友:
不是矩形花键是齿轮花键

网友(点评):
或者叫花键,或者叫齿轮,只能居其一\(^o^)/~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此件用在什么地方,能否上传个图片?
谢谢。

网友(点评):
确切地讲是渐开线齿形花键轴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此件用在什么地方,能否上传个图片?
谢谢。

农用机械的刀架上,今天已经下班了没法拍照,到等到明天才行

网友C:
像渐开线花键,具体怎么画?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渐开线花键,具体怎么画?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我有查过,好像跟书上的不同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作用是什么?不能孤立地分析一个零件。

网友(点评):
是否起传递扭矩的作用?

网友(点评):
非标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电脑看了照片,的确是渐开线花键参考《GB T3478.1-2008渐开线花键》

网友:
不太像渐开线花键,齿根有点小了

网友(点评):
就是渐开线花键,非标的而已。

网友(点评):
可能啊\(^o^)/~

网友:
如何应用的,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应该是花键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渐开线短齿花键,m=2.5 Z=14.

网友(点评):
大神啊,模数都看出来了\(^o^)/~

网友(点评):
你见过这零件?

网友(点评):
图片是吃不准大小的,,又没有参照,、

网友D:
轧制轴类,非标花键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国外标准,如果不是国产件的话。

网友(点评):
花键是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轧制轴类,非标花键

是国外农用机械上的

网友(点评):
那就大差不差了\(^o^)/~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
楼主想干嘛?
测绘?
做配件?
做批量?

网友:
配件轧制不可能。
测绘好了,设计定制刀具加工还是可以的。
做的少的话,成本不低啊。

网友:
情况允许的话,可以改制啊。重新配对设计。

网友:
记得在方向盘上见过这结构

网友:
齿轴,是冷挤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