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开一孔,要求此孔在轴的中心对称,形位公差如何标准才好?

楼主(2016-09-21):
如图所示,要求此孔相对于轴线方向对齐,即孔的中心在轴的轴线上,形位公差如何标注才好,谢谢

网友:
二联标注:垂直度,对称度

网友:
可以简化成位置度公差

网友:
没必要标注,因为这是柱面

网友:
主要看这个孔和另外一个孔的关系要求是否严格,不严格可以不标注,如果一定要标注,可以标注相对于A的位置度公差。

网友A:
有这样标注行为公差的吗?

网友:
理想要素是孔的轴线和轴的轴线垂直,适合用垂直度。
不过楼主的意思好像只是要求两轴线相交,那么垂直度只需在两线共面方向作要求即可,另一个方向不作要求。

网友:
楼主的零件可能258有个孔与之相配,然后在116.7里面插一根销轴之类的。
应该标注116.7孔轴线对A基准的对称度,还需要更严格一点,就再增加一个标注116.7孔轴线对A基准的垂直度。

网友:
有以外柱面做基准的吗?一般以轴线和端面做基准吧。

网友:
这样子吗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标注行为公差的吗?

网友:
可以用位置度标注,看看以下示例:(要求 4 x Φ12 的斜孔和 6 x Φ8 的孔轴线交于基准B的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