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端面滚直齿,没什么要求清楚就可以

楼主(2016-09-21):
各位大侠求助一下:本人想做一台自动的滚齿机,是在壁厚5毫米,长度90毫米以内,外径不超过30毫米的钢管端面上滚上直齿,齿数没要求只要滚出来齿清楚就可以啦,不知哪位大侠能做,或知道哪里可以定做,谢谢哦

网友A:
钢管端面上滚上直齿?对吗

网友:
数量,大致价格很要紧

网友B:
多的话自己搞个小专机,分度卡住钢管,齿形砂轮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端面上滚上直齿?对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的话自己搞个小专机,分度卡住钢管,齿形砂轮磨出来。

说得对啊~~~~~~

网友C(2018-01-06):
这种齿你找我就对了   大多用于五连杆和关节机械手、医疗设备上等    我们针对该齿型设计有专机和刀具    只需提供材料  外径  内径  齿数  齿角  齿峰  齿谷要求即可
需要联系15861471290@163.com

网友(2018-04-13):
引用 网友C:
这种齿你找我就对了   大多用于五连杆和关节机械手、医疗设备上等    我们针对该齿型设计有专机和刀具     ...

太牛了

网友:
需要联系我  设备/加工均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管端面上滚上直齿?对吗

需要联系我  设备/加工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