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三个对称槽定位方案

楼主(2016-09-21):
如图,要在铣床上加工三个对称的槽,成120度角,槽有深度要求,及对称度要求。现在要设计夹具。初步考虑在两端用两个V型块定位,但是不知如何设计,保证120度的要求。
新人第一次发帖,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大姐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万能分度头啊,精度要求再高些上4轴加工中心,或者车铣中心,分分钟的事情,要啥夹具啊,你out了!

网友:
分度盘就可以了

网友B:
象这种角度为未注公差,一定用V形块装夹,用限槽插销。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限槽插销 是? 谢谢!

网友(点评):
是的,这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分度头啊,精度要求再高些上4轴加工中心,或者车铣中心,分分钟的事情,要啥夹具啊,你out了!

万能分度头啊。
准确

网友:
分度盘就能解决!

网友C:
公差挺大  精度要求不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分度头啊,精度要求再高些上4轴加工中心,或者车铣中心,分分钟的事情,要啥夹具啊,你out了!

多谢指教!不过这是我们的课程设计内容,必须自己设计夹具,用铣床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挺大  精度要求不高呀

是的,这本身就是课程设计的内容,而且学校的机床精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这种角度为未注公差,一定用V形块装夹,用限槽插销。

限槽插销,这个和我们老师提供的思路挺像,请问一般如何装配在夹具体上的呢?铣一个槽出来之后,转动工件到某一位置,正好可以把插销插进槽里,再铣一刀,这两个槽就成120度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楼主估计用分度盘条件不允许,

楼主:
这是我们课程设计的内容,只能用铣床加工,需要自己设计夹具,所以没法用分度头。
Ps。为何我之前回复的内容提交之后显示需审核,到现在还没有显示出来啊?只能这样回复了。

网友:
这个在普通铣床上加工,分度头就行了。数控铣床或车铣中心上加工,分度头都不用了,直接加工。

网友D:
夹具设计,怎么能不考虑批量呢!课程设计,如果楼主跟老师说用分度头搞定,估计就零分了;但是如果量小,确实分度头是首选,

网友E:
活动插销,配合分度盘,直接问老师不是更方便,而且你们学校应该有模型的吧,按照模型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具设计,怎么能不考虑批量呢!课程设计,如果楼主跟老师说用分度头搞定,估计就零分了;但是如果量小,确 ...

是啊,基本上就按之前说的插销的思路了,但是我始终觉得精度差太多,而且还会有累积误差。粗精加工后槽的尺寸还不同,插销的设计还要考虑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活动插销,配合分度盘,直接问老师不是更方便,而且你们学校应该有模型的吧,按照模型来呗

老师只提供一个思路,大部分工作还是自己做。用活动插销的话,一般如何与夹具体相连呢?可以拜托您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F:
本来很不情愿回复,说一个很多小机加厂打孔的工装吧。制作一个外六角零件,中心打一孔,与轴微间隙配合。想办法保证轴与外六方内孔相对不能转动。在两V块上放好轴,压外六角上表面,就是要铣的第一个键槽。旋转120度,再压住外六方,这个面是第二键槽。这只是一个参考,还可以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来很不情愿回复,说一个很多小机加厂打孔的工装吧。制作一个外六角零件,中心打一孔,与轴微间隙配合。想 ...

好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用两个外六角分别套在轴的两端,然外六角放在V形块上边(V形块用120°的),然后上边用压板压住外六角

网友(点评):
这个是小厂小成本作法。分度盘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很不情愿回复,说一个很多小机加厂打孔的工装吧。制作一个外六角零件,中心打一孔,与轴微间隙配合。想 ...

好主意!受教了!谢谢您
这种方法比起用插销定位,误差应该要小一些,精度更容易保证,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