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螺母之优劣

楼主(2016-09-21):
前几天发了一个贴子”自锁螺母和双螺母。哪种适用于电动车“。抛砖引玉,得到各位大侠的很多好的建议,现在有一些结论分享给大家。
下面这两个螺母都是自锁螺母,一种是金属嵌件法兰螺母,一种是非金属嵌件螺母(俗称尼龙锁紧螺母)。自锁螺母不是靠摩擦力锁紧,所以都不需要弹垫,法兰面螺母适用于孔比较大的地方,或者长形孔。
优点:振动情况下不容易松动。螺母在螺栓的任何位置都可以锁紧停留,和螺栓配合可以当销轴用。
缺点:基本是一次性使用,第二次只能降为普通螺母使用,金属嵌件法兰螺母,在退出时会伤螺栓螺纹表面。
所以在需要经常拆卸的地方不适合用锁紧螺母,使用成本高。

网友:
电动车一般都用这个锁紧螺母的,好像就是这个:“金属嵌件法兰螺母”;电动车没有用双螺母来锁紧的,都是只有一个锁紧螺母。

网友(点评):
我们用金属嵌件比较少,用非金属嵌件,即尼龙锁紧螺母比较多。

网友(点评):
尼龙锁紧螺母也有法兰形式的。

网友:
楼主这种形式很好,发帖后有后续的回帖总结整理,方便类似问题的查找,值得推广!

网友(点评):
我们不仅需要 ? 号。更需要 !号。

网友(点评):
是的,只有有了更多的!号,?号才会越来越少,工作才会越干越轻松,更好的去生活!!!

网友:
请教,第二种是通过破坏尼龙来实现锁紧的吗?

网友(点评):
对,现场装配时,在尼龙上挤压出螺纹,靠尼龙对螺纹的摩擦力锁紧。所以这种螺母装配时需要力比较大,几乎整个过程需要扳手,用手拧无法到位。

网友:
为什么说 “金属嵌件法兰螺母,在退出时会伤螺栓螺纹表面” 表示不懂,难道是反作用力。

网友(点评):
其实,尼龙自锁螺母在退出时也会伤及螺纹,因为尼龙比较软,所以最后是尼龙妥协变形,降为普通螺母。至于具体原理,要作图分析,肯定是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