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六角螺丝和扳手

楼主(2016-09-22):
为什么不是对应的,比如m5的螺丝要用4mm的扳手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大神给解答解答

网友A:
不知道定标准的人当时怎么想?

网友:
如果改成5的话,会不会薄壁承受不了该螺钉的最大许用。。。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

网友:
绝对和相对,懂吗。相对5=5.  绝对条件下5不等于5.  世界现在的科技都是相对论。绝对论还是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定标准的人当时怎么想?

定标准的没错呀。 螺丝的六角尺寸是由于强度确定的。而板子的六角是两边的距离。自然就是M6 对应5号板子了。哪里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标准的没错呀。 螺丝的六角尺寸是由于强度确定的。而板子的六角是两边的距离。自然就是M6 对应5号板子 ...

考虑强度的话,尺寸都加一点不行吗?这样就M5=宽5的板子了。

网友(点评):
4的变成5增加了百分之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强度的话,尺寸都加一点不行吗?这样就M5=宽5的板子了。

如果头部尺寸加大,会引发一系列其它问题:材料用量,工艺难度,安装尺寸等等,相对于这些问题,扳手的问题就显得不重要了。

再说,扳手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试问,M5的螺钉用4mm的扳手有什么问题呢?即使用5mm的扳手,对于不熟练的人,只能试着用,不行就换另一把(扳手上好像没有标识吧,没注意过);对于熟练工,直接就找到对应的扳手,他才不关心4mm还是5mm。

网友(点评):
强迫症才会想到M5为啥对应的4 至少我也这么想过

网友:
M5是比较特殊,比如M10以下的S=1.5M+1,也是它扣不上。

网友:
使用两头的扳手,两个尺寸是挨着的,小头不行大头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