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型号选型计算探讨

楼主(2016-09-23):
    昨天社友@GO学习爱好者 向我求助,源起三个月前的一个求助帖。
风机型号怎么选,压力和流量怎么计算?

求教,腔体长2000mm,宽1600mm,高100mm,风机从下面吹风,吹到腔体内,由上面均布的腰形孔排出气体散热,腰形孔直径10,中心距30,40个腰形孔,请问这个风机型号怎么选,压力和流量怎么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453278-1-1.html

    我虽在液压气动方面有所接触,但对社友的此处求助并不是了解太多,所以也不敢太过轻言,再加个人工作琐事,就此问题也无力深究,现将我所知写出来,一是希望能给社友些许帮助,二是希望社区内专业人士能出手相助,也不辜社友所托。

1.我推测社友的这个结构应该是一个散热装置,既然是散热那么首先应该依据你的散热量要求,温度,热量等,计算出出口所需总的单位风量Q,这个应该不难,在各种风冷器的样本上都可以找得到相关公式,这个应该算是前提条件了,楼主并未提及。
2.风机在工作时需要克服两方面的阻力,

(1)是整个结构管路等带来的阻力。
(2)是为了保持排气口有一定的排气速度而产生的阻力。
那么整个系统的压力损失可以为R=R1+R2  。

R1是整个结构管路等带来的阻力损失单位Pa。
R2 是为了保持排气口有一定的排气速度而产生的阻力损失单位Pa。
R2可以由公式  求得

r是气体密度kg/m^3
v是排气口气流速度m/s
关于R1有以下推导,一般把反映结构管路损失特性的式子称为管网特性方程,该方程可写成:

  有了管网特性曲线,风机全压,风机风量及转速等迎刃而解了。
最后
1.关于管网的压力损失计算,就如同液压计算一样也类似延程压力损失,局部压力损失等,计算公式参数选取都比较繁琐,一般设计我认为综合给个系数就行不必逐一计算,感兴趣的可以找相关资料了解。
   2.此类问题是否用软件模拟更加可靠方便如simulation,Icepak等,

网友:
坐等流体分析的有限元大侠,这个对会流体分析的,应该很快可以做出来

网友:
有限元可计算阻力。

网友:
风的阻力计算,看来好像根据公式来计算,也不是很难的样子;但真正计算起来,可能挺烦人的。

网友A:
关键的散热要求,工况没有,算啥?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自己给出参数推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散热要求,工况没有,算啥?

散多少热,散到什么要求,没说

网友C:
先不说风量风速,风机直接置于风板是有问题的,会困风,风阻非常大。

网友(点评):
大侠有机会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风量风速,风机直接置于风板是有问题的,会困风,风阻非常大。

凡是风道都是尽量做成流线型,为什么?风阻小风速变化小。可眼下的风道结构,风机出口碰到一堵墙,必然是风机压差变大流量变小。

网友D:
看楼主给的工况  只有老腰说到点子上了,按楼主的算  风机要嘛大的吓人  要嘛小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给的工况  只有老腰说到点子上了,按楼主的算  风机要嘛大的吓人  要嘛小的不能用

风机不大,0.55KW/380V,流量1500-2200m3/h,全压367-312pa,1400r/min ,是一台化学钢化炉的A,B的散热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多少热,散到什么要求,没说

内腔1800*1400*950,散内腔的热量,是一台化学钢化炉

网友:
首先感谢“未来第一站”对我的这个帖子这么上心 ,感谢。这个其实是一个化学钢化炉的案例,是厂家生产的一台钢化炉,风机什么的都已经配好的成品。我只是就这个结构和风机的参数做了一次计算,对应不起来,所以觉得算法上肯定出错了,特拿到坛里讨论一下

化学钢化炉

化学钢化炉

网友:
能够在实际项目应用中找到理论的根源,并根据理论公式反过来思考实践中应用,将理论的公式加项目经验,简化理论,行程自己设计的一套理论,并在项目中得以验证,这样,我想才是最快最好的工程师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