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使用问题

楼主(2016-09-22):
我用solidworks浏览最近文件(按R键),为什么点击里面的文件却点不开了?点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以前用可以的,是不是重装系统的原因?

网友:
路径变了,或者名字改了

网友A:
应该是注册表的问题;
试试:
打开WINDOW的注册表。 在window的“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命令进入注册表。 点击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N ETVERSION\\POLICIES\\EXPLORER,在该项右边窗口中,选择命名为“NoRecentDocsHistory”,修改值为“0”。在该项右边窗口的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命名为“ClearRecent DocsOnExit”,修改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注册表的问题;
试试:
打开WINDOW的注册表。 在window的“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命令进 ...

这个答案我在网上早就看到了,根本就没有NoRecentDocsHistory这个项

网友B:
路径没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没变吗

没变,点击一点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