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面胶合的原因及预防方法

楼主(2016-09-22):
齿轮继续运转时,由于两齿轮的相对滑动,在齿轮表面撕成沟纹,这种现象就称为齿面胶合,简称胶合。在高速重载的齿轮传动中,往往因温度升高,润滑油的油膜被破坏,接触齿面产生很高的瞬时温度,同时在很高的压力下,情况严重时齿面接触处的金属局部黏结在一起,出现齿面胶合后将产生强烈磨损。齿面胶合按程度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轻微胶合
当在齿顶或齿根表面出现轻微胶合线(齿面划痕)时,称为轻微胶合。用低倍显微镜放大观察,发现齿面上有许多小的熔焊粘着痕迹区,并沿滑动速度方向撕裂。一般在新齿轮运转初期,或在润滑不充分状态下起动时容易出现这种损伤。只要经过一段时间跑合后,啮合齿面形成了较好的润滑状态时,轻微胶合就会停止。
这种损伤可能是由于运转初期相啮合齿面的润滑条件与工作情况不甚协调,但材质条件较好而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轻微干涉引起的。
控制起动过程中的载荷和保持良好的润滑条件,可避免产生轻微胶合。如轻微干涉引起的损伤,则应及时排除产生干涉的起因。
中等胶合
中等胶合经常出现在轮齿的齿顶和齿根表面上,齿面上垂直于线的胶合线(齿面划痕)连成一片,但不遍及全齿面,同时胶合线较细较浅。
齿轮轮齿啮合处的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润滑油膜破裂是产生这种损伤的主要原因。
降低供油温度以降低齿轮本体温度,换有极压添加剂的润滑油,在接触齿面涂敷固体润滑剂,利用珩齿降低表面粗糙度等,均有利于造成良好的润滑条件,达到防止出现这种损伤的目的。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降低载荷和速度,也可减轻或避免这种损伤。
破坏性胶合
破坏性胶合在齿面上的胶合线(齿面划痕)较深,沿齿面滑动方向有明显的材料移失痕迹,几乎连成一片。由于齿面上金属大量撕脱,工作节线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常的齿廓被破坏,振动和噪声增大,齿轮报废。
破坏性胶合的产生是因为齿面载荷过大,滑动速度高,润滑不充分,齿面局部接触温度过高的结果。
这种胶合状态危害性极大,有时会突然发生,所以一定要事先防范。防范的方法是,改善润滑条件,使用极压添加剂的润滑油,降低齿面压力和滑动速度。
局部胶合
在形貌上与中等胶合有相似之处,但仅集中发生在相接触齿面的局部区域上,并不沿相接触的全部齿面延伸、扩展。
局部胶合通常是由于载荷集中造成的。载荷集中可能是设计不当引起的,也可能是制造误差、安装误差、外载荷偏斜或齿面不均匀冷却形成的。在鼓形齿中,当鼓形量过大时,在凸起部分也会形成载荷集中而引起局部胶合。齿轮热膨胀不均匀也会形成凸起效应而导致载荷集中,尤其齿宽较大时,齿轮中部比两端温升高、热膨胀量大,这种损伤形式易于出现。
可通过消除局部载荷集中来避免发生局部胶合。齿轮箱体孔中心线的形位公差和齿轮齿向误差应选择适当。高速齿轮应注意沿啮合区宽度散热均匀,冷却油量和供油部位要适当。鼓形齿的鼓形量也不能选得过大。

网友:
专注能快速提升技能。

网友A:
齿轮的保养保护,关键还是润滑,防止冲击载荷,发热,等等。
即使保养得当,也会损坏,只要到了寿命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的保养保护,关键还是润滑,防止冲击载荷,发热,等等。
即使保养得当,也会损坏,只要到了寿命期。

恩恩,对

网友B:
楼主这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速度太慢!

啥慢啊?